请教焊管规格

楼主(2011-01-01):
请教焊管规格
请问规格中的公称口径,比如3/4吋,是指外径还是内径?

那么一般的3/4",1/2",和1"的外径和内径分别是多少呢

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指内径吧,这个我也迷惑,怎么还有说一寸管子外径是32的

网友:
一般都是英制单位。表示的是内径。1吋直径为25.4mm,3/4"20mm,1/2"15mm外径分别为33mm  27mm  21mm左右。

网友:
镀锌水管才说内径吧!管公称是外径,本地多整数化,常用的1"=25.4-->25mm,1-1/8"=28.6-->28mm, 1-1/4"=31.8-->32mm, 3/4"=19mm,1/2"=12.7mm
习惯上:外径X管壁厚;25X2t=外径25mm内径21mm,但习惯会偷料薄些,21mm大半要大些,得确实量测是否符合所需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了

不过更糊涂了,到底是指外径/内径,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的产品多为管结构物

网友:
公称管径是名义尺寸,英制3/4"同公制DN20即所谓6分管,实际各标准管子外径(同一尺寸的管子外径相同)略有不同,如GB、ASME和JIS稍有差异。

网友:
指的是外径!

网友:
怎么会是内径呢?一定是外径!

网友(2012-04-23):
指的是英制公称内径,但钢管的标准直径是外径;3/4",1/2",和1"记忆中分别为26.7,21.3,33.4

网友(2016-09-22):
请参考附件

网友(2018-07-18):
水煤气管的3/4”=6分管,其实是指内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