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磨磨头主轴间隙调整,请教

楼主(2011-01-01):
大家好,请问:
平磨磨头主轴间隙要怎么调呀?

网友:
你是是三片瓦的还是锥套的?

网友:
那是角接触轴承的。用到间隙大再调整也没什么意义了。换吧,也不贵

楼主:
大师,用的是锥套的.还有就是要怎么检测间隙确切数值

网友:
筒子瓦的不建议你调,这种瓦和三块的不一样,调了以后抱瓦的机率要高出太多了。因为三块瓦、五块瓦的调整都是垂直于轴瓦的,磨损的瓦和轴,沟槽相对,你向里面调了,还是沟槽相对。筒子瓦的你向里面调,是平行于轴的,轴和瓦上的沟槽在调整后不是相对的,轴瓦的接触面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要调的话,最好找位机修经验丰富的师父给调一下,但谁也不敢保证调到你能用的地步不会抱轴。

网友(点评):
筒子瓦的你向里面调,是平行于轴的,轴和瓦上的沟槽在调整后不是相对的,轴瓦的接触面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经典,高手就是高手,佩服

网友:
还是找会调瓦或调过瓦修的好机修师傅比较可靠一点

网友:
若是筒瓦,先卸下砂轮,松开侧面的2个拉紧螺钉,再把主轴法兰那里的螺母先逆时针方向旋转一定角度(是右旋螺纹,逆时针旋转轴瓦向内轴向移动,收紧主轴间隙),然后把拉紧螺钉拧紧,记住,前后两个螺钉用力要均衡,然后再次测量主轴间隙,建议不要少于0.03mm,
若是扇形多油锲瓦,只需调整前后下方两片瓦即可,间隙值可调整在0.015/0.025之间

网友:
来看看!!!!!长春市礼品公司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东北地区太阳能热水器招商长春拓展训练播种车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蓝莓饮料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塔吊厂家施工升降机厂家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彩铝门切割片硅藻泥壁材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圆磨也是这么调吗 还有怎么检测间隙 是用杠子莂吗???

网友(2011-02-10):
外圆磨一般是静压的比较多,出了间隙,看看调整静压压力,可以弥补不,如果不行,就得研瓦配轴,或者更换新瓦,旧轴精磨一刀,量不能太大,,研磨瓦,和轴配

网友:
     若是筒瓦,先卸下砂轮,松开侧面的2个拉紧螺钉,再把主轴法兰那里的螺母先逆时针方向旋转一定角度(是右旋螺纹,逆时针旋转轴瓦向内轴向移动,收紧主轴间隙),然后把拉紧螺钉拧紧,记住,前后两个螺钉用力要均衡,然后再次测量主轴间隙,建议不要少于0.03mm. \  p7 E9 F7 R* B- o
     7楼说的很对,我们厂里(杭州机床厂)的标准是1.5-3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