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晒晒数控加工的经典之作

楼主(2011-01-02):
假如你是干数控的,你能知道你所用的数控指令的特殊用法,会让你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吗?只要仔细揣摩你会得到绝对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其中的深奥性需要我们共同来探讨,在此我发一张图片上来,可能有些会想不到我是用一般经济数控车加工出来的,再次希望通过本平台结识有共同爱好之人,让我们来研究数控之精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如既往的先给楼主加工方出来的东西找个可能的适合用途,楼主最大的问题是从来不知道自己加工出来的东西可能有什么用途假设你能把这个内圆的东西车成外圆,我们就叫“谈谈转子引擎活塞的车削工艺”,转子引擎是神马东西自己去查查,附带简图一张。
  可能楼主受了DGM车削中心加工视频的刺激,想模仿一下那个车削内孔椭圆:lol但无法计算出椭圆最小外圆及最大外圆处之间的运动数据,主轴转速和车刀运动速度的关系,整了这个椭圆不是椭圆,三角不是三角的不规则东西出来。

    程序就是正常G01车削到端面这个三角形最小外圆处的时候,在最小外圆的地方往最大的外圆处,不断在用G00(或者赋予G01一个很大的F值)最大移动速度快速来回移动X轴,而又将车床的主轴降到最低。由于主轴的转速还是太高,车床的X轴移动速度还是太低了,并且主轴的转速和导轨的移动速度都很不准确,最后造就了这个一无所用的端面形态。

   还有神马叫经典之作知道不,就是做了大家都可以做的事,然后拍拍胸脯说我已经做得最好了,或者没人会比我做得更好了,这叫——经典!
   路过的斑竹劳驾一下把这个帖子移回去数控技术哪里去,放在电主轴里怪不得我看不见。

补充:图片实在太模糊,我现在仔细一看楼主压根就没车到端面,只是在主轴转速很慢的时候那把什么东西扎进去端面,然后车床转速很慢,然后车刀X轴向移动很快,在端面画下一条画痕。

楼主:
首先要谢谢大侠的参与,其实我车这个件,我也没想其有什么用途,必定我只是在做实验,是在验证我所想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还有其方法,我可以说出来,给出我用的程序,你自然明白,我所车方法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程式如下 G0 X40 Z1  G32  Z-0.5F1.5  U10F60 U-10 U10 U-10 U10 U-10  Z1F1.5 。就这样,不防试试,就是这个图案的程序。在此再一次的感谢你的参与,同时也希望提出什么建议和意见,我真诚的接受,并诚挚的谢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要谢谢大侠的参与,其实我车这个件,我也没想其有什么用途,必定我只是在做实验,是在验证我所想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还有其方法,我可以说出来,给出我用的程序,你自然明白,我所车方法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程式如下 G0 X40 Z1  G32  Z-0.5F1.5  U10F60 U-10 U10 U-10 U10 U-10  Z1F1.5 。就这样,不防试试,就是这个图案的程序。在此再一次的感谢你的参与,同时也希望提出什么建议和意见,我真诚的接受,并诚挚的谢意。

网友:
我回去也试一下,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要谢谢大侠的参与,其实我车这个件,我也没想其有什么用途,必定我只是在做实验 ...

    你真是把我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算了算了,看见你有图有真像的,好好的给你讲一下最基本的数控车床加工知识。在数控编程之中,所谓的G01和G32有什么不同的区别你都不知道。G01和G32都是一个直线运动,只不过当用G32时机床会自动检测切入角度,使下次车刀再切入时可以保持同一切入角度,因为螺纹一刀是切不完的。

  你所谓的G32 IP地址 F60,意思就是车床转一圈,车刀移动60毫米,假设你的车床一分钟可以低到100转,那你就等于车刀在用G01 F6000的速度在移动没两样的,所以我说你在主轴转速很慢的情况下用G01不断高速来回移动车刀是没错的。

  由于你的车床是很落后的简易型步进电机控制的X轴,所以系统没有检测主轴转速和导轨电机之间是否同步,所有赋予这么大的F值肯依然任由你强行高速运行X轴电机,步进的电机运行速度已高就丢步了,所以连一个规则的性状都车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G32和G1都可以用来车螺纹,这我是知道的,但常规是很少用G1来代替G32的,至于你所说也许是我一时没有想到你所表达之意,才造成如此误解,在此至谦,至于F60这其数值也许是有点与机床在抗衡。但条件的限制,要达到双赢的效果,也只能让机床免为其难了。假如机床懂感情,站在我的角度,它也许能理解。以上的交流也能让我深知你在数控及机械方面领悟之高,还望以后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G32和G1都可以用来车螺纹,这我是知道的,但常规是很少用G1来代替G32的,至于你所 ...

    突然发现你挺有文采的,开机床的一般难有你这样的写作水平本大湿现在就赠你两句,以后不要不要花心思研究这些歪门邪道了,去学车一个如图片所示的球头螺丝零件,球头直径车刀20毫米,杆身车到12毫米。当你可以用千分尺测量真圆度能控制在0.02以内,那恭喜你将成为一个合格的初级数控车床师傅。等你车好了这个我就传授你中高级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球头螺丝零件不应是什么难度,至于2丝的圆度,这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了的,还要看机床能否配合。

网友B:
本人搞了十几年的数控车,用过上百万的数控车床,基本都是在捉摸怎样使加工出的零件精度更高,表面质量更好,怎样减少机床和刀具的共振,加工出更少的孔,加工出更小的槽,车出很小的精度高的圆弧之类的,虽然也在网上和在实际中听说过,有人车出六角,车出圆柱面回流纹,车出一些不规则的形状等,但仔细一想,车出这些东西的结果能不能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因为你违背了车的基本概念,所使用的这些参数根本达不到车的条件,顶多也就算个硬拉,硬刮,最后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对机床也是一种摧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搞了十几年的数控车,用过上百万的数控车床,基本都是在捉摸怎样使加工出的零件精度更高,表面质量更好 ...

     要说什么编程的真的没什么好学,尤其是车床的手工都编完了,有点难度的就是车圆够圆,不规在则的角度过渡圆倒角接顺了,再高级一点就把N条九曲十八弯的R线接顺就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的东西真无语,你那不叫车削,叫撞车!

网友C:
哈哈哈,楼主,你是不是想说,你能控制类似如图片上的痕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楼主,你是不是想说,你能控制类似如图片上的痕迹呢??

那是在数控车床上划了一刀加工出来的,所以自然能控制,这也只是试一下加工理论。

网友:
所有的加工工艺和加工方案都是源于生产实践的需要,楼主有点超前!

网友:
学习了,虽然没什么实用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怎么加工过,只学过理论,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实用才有价值

网友:
楼主的工件不是车出来的,可能是撞出来的。高手

网友D:
楼主很好啊,要有想法,才能有创新。    其实很多牛X的创意都是一些新人想出来了,,,,老资历当然有他的做用,但是思想不能老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好啊,要有想法,才能有创新。    其实很多牛X的创意都是一些新人想出来了,,,,老资历当然有他的做 ...

确实,假如一件事情都按老一套的做法,那不也太古板了,没有创新那来的进步,就如此工件的车法,不管其车出有没有实际意义,而我们需要的是理论的实践,所以才会有以后的实际运用。

网友:
好牛啊  崇拜啊  能给个联系方式么,想拜师,O(∩_∩)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螺纹呢?最好把要求给的详细点,俺也凑凑热闹啊!

网友:
车削起码是连续切削吧?楼主用的是车床,但执行的不是车的动作。。。不过有创意

网友:
这个不难,我们实习的时候就加工球体了

网友(2011-02-02):
一些油槽需要这样的曲线,用铣加工效率不高。

网友:
永远抱着学习态度......

网友:
晚辈大致看了看各位大侠的言论。发现楼主是在搞“创新发明”的。想想当年在立加师父面前,我曾经炫耀自己会利用比例放大程序。结果师父微笑的问了一句:“在我这里有什么用?”
希望楼主能有所领悟!

网友:
我 是新手还望大家指导谢谢啊!

网友:
不太明白哈,但还是顶一下

网友:
如果单纯的加工那些轨迹的话,我觉得在数控铣上会更好,车上主要是做回转体的东西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搞了十几年的数控车,用过上百万的数控车床,基本都是在捉摸怎样使加工出的零件精度更高,表面质量更好 ...

对这位说的 违背了车床的用途表示支持,个人觉得像这样的不规则的还是应该拿去加工中心做,不然真的是摧残车床了!~

网友(2011-03-28):
说得太有道理拉,顶一下.

网友:
说明楼主做的活还是很多的,就像做实验一样,做多次数了自然会遇到奇怪的问题

网友:
感触最深的话是二楼追风所说:“就是做了大家都可以做的事,然后拍拍胸脯说我已经做得最好了,或者没人会比我做得更好了,这叫——经典!”

网友E:
我们车间有个老师,这几天在琢磨着,在圆弧上车个圆弧螺纹。还想着给它倒个角,真够有毅力的。

网友:
大侠们说的经典、俺这小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车间有个老师,这几天在琢磨着,在圆弧上车个圆弧螺纹。还想着给它倒个角,真够有毅力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532&page=4#pid1337407那你不坊看看这个,去给你车间那位老师作一下他的创作的比较,说不定更有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