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母怎么画

楼主(2011-01-02):
螺母两边的圆弧不知道半径和圆心位置,只知道30度角,就是标准的螺母怎么画?谢谢

网友:
螺母的具体画法,我记得画法几何里有,包括圆弧的半径和圆弧的圆心位置,你查查书吧。

楼主:
还是我自己来结了这问题吧,螺母要先画主视图,即那个六边形,然后再画左视图,注意投影,其中中间的圆弧半径为1.5d,其他的都是用三点画圆弧画出来的。请高人补充指点,谢谢。

网友:
查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再不行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书上貌似是有这些东西的

网友:
下载标准件导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来的更快,不过自己会画心里有底呀

网友:
中间的圆弧你知道吧?是R=1.5d,两边我是根据实际作图画的,用圆弧三点法,第一点是中间圆弧跟第2跟直线的交点,第二点是跟上面横线的切点,第三点跟第一点在一水平线上且遇最外面直线相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