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斜面什么画比较方便?

楼主(2011-01-02):
那个斜面有点复杂

网友:
建一个基准面,切除材料。

楼主:
没那么简单  整张图在发给你看下。。。

网友:
一般Inventor、SW都可以画,底座就不说了,上面倾斜的部分,要先建立一个倾斜的“工作面”,在工作面上画草图,然后拉伸即可。

网友:
是不太好画。要一点一点来。但剖视图好象有误,那筋板画法不对。

网友:
建好基准面,一步一步来就好。

网友:
proe跟solldwork画法近似,建基准面然后拉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进行剪切,之后再打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