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个社友的求助,拿到这里来晒晒

楼主(2011-01-02):
今天突然接到一个社友的求助,其内容大至如下“一个单线螺纹,螺矩F8,只车一个螺矩的长度,但其中由四小段组成,每小段都是渐进渐出的首与尾。”望同行来探讨一下。

楼主:
哦,我纠正一下,这是原内容如下“师傅你好,图纸被客户带走了,我可以和你大概讲一下大概尺寸,螺距8个的,距离端面后面3.5毫米处开始起刀,螺纹长度14毫米,头尾有40丝的斜度,还不到两周的螺旋线,分4段,但是它是一条单头螺纹,是塑胶模,我是 在浙江黄岩工作,是一家加工店,希望师傅多多指点,虚心请教您 ”

网友:
可以用数控加工啊 不知道你们那方便吗 ?

网友A:
这个东西就是类似于可乐瓶盖那个螺纹,追风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就是类似于可乐瓶盖那个螺纹,追风应该可以做出来

    我是可以做出来,我很多带铣动力头的车床装伺服主轴,装把锥铣刀X\Z\C三轴联动铣出来。至于非要车出来我没这个应用就每研究过,但我认为这样非要从外圆扎刀扎进去车螺不合理,因为从X轴方向扎进去的时候刀具没有和工件几乎没有形成切削速度,等于是撞刀撞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我的贴子中有一个就是类似的螺纹,假如打蚊子也用大炮那也大材小用了,书本上的理论是死的, 我们的运用才是活的,以前我在模房的时候,遇到过这种螺纹,那时我车不出来,拿去外面加工的,你能猜猜我那时的心情。在生活与工作中不应只做理论的先者,更应做实际的先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就是类似于可乐瓶盖那个螺纹,追风应该可以做出来

如果硬扎进入也算车削的话,那拿台普车挂好传动齿轮,摇中拖板把车刀扎进入外圆,然后拿个卡盘扳手使劲掰卡盘转动两圈,中拖板退出来,再转卡盘前进到下一段,再扎进入转两圈依法炮制。。反正神马切削速度,刀具角度都是浮云,反正扎刀就是实践的先驱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我的贴子中有一个就是类似的螺纹,假如打蚊子也用大炮那也大材小用了,书本上的理 ...

如果真有必要加工出这样的螺纹,模房加工不出来要拿出去加工?拿台数控铣装螺纹铣刀随便就兜两圈就搞掂了,你不要说你以前的模房数控铣都没有啊

网友(点评):
请问你的数控铣是几轴联动,如果三轴就不用说了,开什么玩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硬扎进入也算车削的话,那拿台普车挂好传动齿轮,摇中拖板把车刀扎进入外圆,然后拿个卡盘扳手使劲掰 ...

在非常规时候,运用非常规手段,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还是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得好,“黄猫,黑猫,捉到耗子,就是好猎”。

网友(点评):
黑猫白猫论难道没有受到批评么?!不懂加工,飘过

网友A:
其实车这个螺纹是具备一定车削条件的,因为他的下刀不是太快,跟正常加工螺纹收尾提刀有点像,就是要车的好看,对刀具的处理有一定的要求,在黄岩很多做塑料瓶模具的都是车出来的。以前在椒江一家店里玩时,有一个人拿来一个类似螺旋花键的小零件,要求加工,问他以前是怎么做的,他就说是在黄岩一家用的小数控车床车出来的。仔细看了一下,就是用多头螺纹的形式做出来,不做要算好留下的地方,把不要的地方都车掉,不过螺距太大,对刀具不好处理,量小也没做。

网友(点评):
师傅说的有道理,小弟就是在黄岩工作,这个问题就是我提出来的,希望有师傅们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车这个螺纹是具备一定车削条件的,因为他的下刀不是太快,跟正常加工螺纹收尾提刀有点像,就是要车的好 ...

以前在模房的时候我也遇到过这种螺纹,叫我车,那时我没办法,不知从何下手,最后拿到外面加工店加工的,拿回来我问,他们说还是用数车车的,你想可知我那时的心情是如此复杂,也刺激了我的心,现在想来,只要你知道其中的道理也不是如此如此复杂,最关键的是我们没有把数控的指令用活,用得太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用死了,是你当时没想明白加工方法。东西是死的,指令也是死的    关键是人     人多想方法指令自然用活了   多换个角度想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突然接到一个社友的求助,其内容大至如下“一个单线螺纹,螺矩F8,只车一个螺矩的长度,但其中由四小段 ...

把螺纹先车出来,然后再把没用的地方车掉的把

不过把没用的地方车掉,那个F值和螺纹的F值应该是有联系的,实践一下估计不难找到关系

而且起刀点也是要注意,应该车掉不用的部分的时候用的也是螺纹指令,否者会把原来那个螺纹干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螺纹先车出来,然后再把没用的地方车掉的把

不过把没用的地方车掉,那个F值和螺纹的F值应该是有联系 ...

想起来是有道理,据我推测可能与实际有偏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车这个螺纹是具备一定车削条件的,因为他的下刀不是太快,跟正常加工螺纹收尾提刀有点像,就是要车的好 ...

     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你试想一下,这样不可能从端面用螺母悬进的螺牙到底加工出来用什么用,总不可能那个螺母是一分为二再镶上去的吧。楼主最大的关键是臆想出一些违背机加工定律的工件,在端面及外圆上乱划乱撞得根本是因为设备、刀具及材料不用楼主来承担责任而以。
   幸好还是台简易数控车,整台侍服主轴可以每分钟以几转速度运行还可以正反转的车床楼主不知道能想出什么名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螺纹先车出来,然后再把没用的地方车掉的把

不过把没用的地方车掉,那个F值和螺纹的F值应该是有联系 ...

   你也来凑热闹,他说的是一个圆柱型外圆,罗纹起刀不从端面起刀,要从外圆扎进去的方式进刀车削罗纹,和你说的正常罗纹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你试想一下,这样不可能从端面用螺母悬进的螺牙到底加工出来用什么用,总不可 ...

说得我真是无语,你想不通的理论与现实,并不等于实际,这是我亲眼见过的工件,他如那样设计自然有他的道理,那是一个塑料模具上的一个件,绝非毋有。就假如不说这些工件其中的存在性,试问车出那样的工作,需要那些数控指令?本社区有一编关于日韩精英对诀的贴子不知大侠看了与否?如看了,有何感想?

网友(点评):
说的好,就是个模具配件,不是螺丝钉,,,

网友:
在非常规时候,运用非常规手段,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还是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得好,“黄猫,黑猫,捉到耗子,就是好猎”。

网友:
硬扎进去的切削也不是没有,切断不就是硬扎的么,抠槽不也是么。
这东西做是肯定能做的,只是不是普通床子干的活,临时救急还可以,真的出产品还是要用合适的设备干才是硬道理。

网友:
    本来码了一大堆字想奉劝楼主不要再用G32 F60之类的参数摧残那台经济形型的数控车床,不过想想还是算了。为了这个帖子我今天从可乐到雪碧,从矿泉水到酱油瓶,大概看了二三十个不同种类的塑料瓶螺纹,把图片也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的这种精神确实让我配服,至于那种形式的产品其实是存在的,必定是我亲自遇到过的,但唯一不知的是那种塑料模具上用的,对于大侠对机械特别是数控的领悟之高和对设备的爱惜,确实是值得我的学习与配服,以后类似的产品我也只作研究而矣,尽量不用于实际中。

网友:
外行人看热闹·····看完之后也学了点什么····

网友:
好象买汽车一样要讲性价比。有很多工件不是不能做,不划算而已,所以也没必要深究那个东西。
不知道是他们是想显摆一下自己的技术之高还是不会选择加工工艺?
机加工讲的是合理选择加工工艺和设备。

网友(点评):
按性价来看,车是最划算了,看到上面那个红色瓶盖了,那是电火花打过的,完全可以车,

网友:
把工件分四次偏心装夹用普车车如何?哈哈

网友:
大家看看营养快线的瓶盖,内侧是由两段螺纹组成,如果要批量生产,能不能给人程序?
如果每条螺纹分四段,又怎么办?
请高手给出详细做法及程序!!!

网友(2011-02-24):
我想螺纹分段应该是模具上铣出来的

网友:
嘿嘿,有点意思,我以前也接到过这样的零件,当时没有搞定就被别人抢了去,嘿嘿
我上社区求助的时候,还被批作是狗屁设计,嘿嘿,现在想来,是真有这玩意…………

网友(2011-05-24):
我也来学习学习 呵呵 到最后到底怎么车 也不说明白

网友:
看完了这些评论,发现很多人完全是胡扯!!!!!!!如果大家看见过车盲牙的话就不会觉得楼主是在胡扯或者是在显摆了!!!!

网友:
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装懂会误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手终于现身了,为我的贴子也贴了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算不上什么高手!只是很多人总是把自己的意识强加在别人的事实中!!!!!

网友E:
盲牙  , 不要说一半  说明白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盲牙  , 不要说一半  说明白哈  !~!~

盲牙就像这种下图第一支

网友:
   上图最后一个零件在普车上我知道咋加工,数车?还望楼主指教,这也是好的网友的期待。

网友(点评):
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点评):
普车 也可以加工 说说!~!~了解 了解

网友(点评):
最后一支导程这么大,在普车上能加工?进退刀无法控制啊,望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那个盲螺纹?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老师给年轻人讲讲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的头像,就能想象的到      哈哈

网友:
我想用滚花原理 123456789

网友:
很薄很薄的一片有槽带螺旋升角的那种类似滚花 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就是模具中的螺纹型芯,估计是做成四个斜滑块形式的,方便脱模。
螺纹分成四段只是为了分配模具零件,至于是不是每段都有起头和收尾,我认为是没有关系的,尤其是对于这样斜滑块顶出的形式。
如果不是非要要求每段起头收尾,这个螺纹当然可以正常的车螺纹来加工了;如果要求起头和收尾,那么只能数控铣床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种一般的经济数控车完全可以加工的,我上了两张附图让你看看。

网友(点评):
但他说的与这又有点差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也是没有必要非要断开这个螺纹,以适应一般的车床来加工。

网友:
看了前几页的评论,这里还是有大师存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如你说的这样,那每小段的头与尾又另加一工序来处理?

网友:
从模具的角度来说,这些分段是无所谓的--直的或者有起头收尾;但是有起头收尾,夹模口会比较好一些,也就是螺纹与螺纹配合会顺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