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脂砂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2011-01-03):
铸造用的树脂砂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树脂砂Crystrip塑料粒是由热塑性压克力或聚合热固胺类制成的颗粒,有角的颗粒设计,为大部分干式条状表面镀膜,提供了有效的处理方法。 Crystrip塑料具化学惰性,透过适当的使用与回收,这种干式条状方式可降低有害废物的产生,减少环境污染。

网友:
树脂砂就是普通石英砂

网友:
兖州有的卖,50人民币袋、50公斤。

网友:
树脂砂是造型材料的一种,砂是石英砂,要求耐火性 ,圆整度,其用树脂作为粘结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