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厚度的叶片,两端呈刃口状,模具里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1-01-03):
1.2厚度的叶片,两端呈刃口状,模具里可以实现吗?如图红色代表阳模,蓝色代表阴模,黑色代表ABS叶片,现在阳模、阴模对接形成的间隙来实现ABS叶片的型腔。
听说,叶片厚度1.2mm,注塑时将需要很大的压力,对模具很不好,另外叶片的刃口处,ABS液体可能充填不到位,产生牙齿形状,不知是否是这样的?如何解决?

网友:
什么东西啊,,没看清楚!

网友:
说实在的,俺看了几次后,还是不能确定楼主的图和所谓1.2厚度的叶片的相对位置关系。

网友:
模具可以实现 填充不到位的因素就很多了:时间 压力 粗造度 浇口 排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