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画对称零件的办法

楼主(2011-01-03):
在做零件图时经常有形状相同,轴对称的两个零件,但零件本身不是对称的。现在是画了左边的,再画右边的,比方说一台机器的两个左右旁板,重复工作量太大,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如图:

网友:
可以用镜像特征啊,插入一基准面,再选择镜像特征就可以!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

网友A:
楼上楼主全在扯淡,看清楚楼主说的是零件,楼主也得搞明白什么叫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楼主全在扯淡,看清楚楼主说的是零件,楼主也得搞明白什么叫对称

请教您对称,本来就是不懂求助的,你打了32个字,给个有价值的意见,谢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对称件,搞加工的也有叫左右件的。
如果用高版本sw,绘制一个,另外一个在装配体中生成即可。需注意关联。
如果用低版本sw,绘制一个,生成两种模型组态,原有的是一种,另一种用镜像实体并删除原有实体即可。

仅供参考。

网友:
零件本身不对称的话就是不对称,只是装配时对称罢了,对称装配。你自个三维装配时对称着装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现在用的是2007,经常有这种装配对称的情况,就想能否画好一个另一个用方便的办法做出来,减少重复画图的工作量,也算是想偷懒吧,

网友:
这个怎么是偷懒呢。能省时间的,自然合理。
2007只能在零件中用镜像实体实现的了。

楼主:
刚才试着操作了一下,生成镜像零件了,还能继续增加零件特征,太高兴了,谢谢楼上指导,以后有不懂的地方还会麻烦各位。

楼主:
老鹰给加精了?谢谢了,努力学习

网友:
我也学到了一招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2-10-25):
如果是2012的怎么画呢,我一直在找这个方法。

网友:
镜像成新配置,出清单的时候选不同配置显示为同一零件,出工程图的时候标注对称各XX件

网友:
镜像就可以了

网友(2015-04-30):
对称-镜像
不对称-阵列

网友:
装配体里镜像,生成新配置,还可单独编辑

网友:
13楼正解。
增加新配置,零件镜像,删除原实体。
这样修改一个零件时,原零件和对称件都能变过去。
同样适用于焊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