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的液压加长刀柄~有其他品牌可替代的吗?

楼主(2011-01-03):
价格4000多一把 钻小孔 3.7   4.65  5.55 而且在比 工件上有干涉 需要延长100-150mm
  铝合金 钻小孔 转速估计10000左右 有其他的方案 或品牌的同类型产品吗?  山特的是贵啊

网友:
有的也不会便宜

楼主:
ER夹头刀柄+ER延长杆的形式(100-150mm  干涉半径小于15mm)  有没有人用过?
钻头 是不是 容易断啊 ? 用柄径  6mm 的  硬质合金钻头

游客

网友(2012-05-28):
ER夹头刀柄跳动不好,很容易就超过3C,而小的钻头又容许不得大的跳动,还是用液压刀柄吧。

网友(2011-01-05):
少尉讲的没错,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还很经济,被山特忽悠了

网友:
ER夹套的适用于10000转的转速吗?

游客

网友(2012-05-30):
哈哈 ,俺就这意思!
很多刀具厂家都说不行,都推荐用热涨刀柄,或者强力刀柄

网友(2011-01-06):
ER的转速上不去的,不过可以考虑下BIG的ER夹头,不过貌似价格也不便宜的,以前买过3个刀柄和8个弹簧夹套,一起要2万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里用ER夹头我敢保证有多少钻头会断多少。

游客

网友(2012-05-28):
呵呵,这老哥。。。

楼主(2011-01-06):
按照厂家  给的 数据 3.7的  钻头 接近16000+的 转速。。。。
看来  只有液压延长刀柄啊
不过雄克 有种 靠 金属应力 夹紧 的刀柄 也许 还行  就是 安装是 需要个 液压工具  也很贵1.5W!! 太麻烦了

网友:
可以试验下自制舍弃式热装刀柄啊,
45钢粗加工外圆,钻孔,
彻底去应力,精磨外园、孔
把钻头热装入孔,45钢刀柄装入BT柄。
钻头报废了,连此刀柄一起丢弃。

以上纯属个人猜想,楼主可以试验下。

网友(点评):
你有下料.车.铣.磨.热处理的功夫,还不如直接买个新的划算.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刀柄成品要1.6万,我这个东西一个用160总可以搞定吧(呵呵,有批量了价格更低)

网友(点评):
哪有这么容易啊。。。

网友:
肯纳的更全一些,你可以查一下样本

网友(2012-03-06):
山特的杆直径是最小的,如果干涉直径较大,比如大于26mm就可以选其他公司的,如BIG。

网友:
1.高转速不要用ER的。
2.液压刀柄都不便宜。
3.做到这么小直径的很少很少。

网友:
这就是山特维克的优势,你怎么替换?

网友(2012-05-28):
可以查看一下瑞典ETP的产品,专业液压产品生产者,山特的HYDRO-GRIP系列都由此公司代工,提供多种解决方案,有需要可进行技术交流。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品牌可以解决,是意大利SCM可以延长,不过不是液压刀柄,而且夹头的话,要用他们的一个钻攻夹头,也就是说这个刀柄既可以用来钻孔,又可以用来攻丝。

网友:
看的激动。。。 谢谢楼主了

北京TCL电视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