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送带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1-01-03):
上图:
这个传送带上设置有夹紧面板工装,夹具随传送带一起运动的,麻烦老师给个方案 ,谢谢

网友:
估计是做课程设计的。
把问题详细叙述一下。

网友:
对,链条链轮传动
根据载重,链速,计算出有用功率,除效率,得出电机功率,选好电机转速,计算减速比,直接用减变速电机。
夹具利用链销固定~~~~~

楼主:
补钙老师,有这方面做过的实例照片吗?尤其是那个工装夹具的固定和链条方面的

网友:
如果只是做课程设计,4楼的朋友说得很清楚了;如果是实用输送装置,找厂家很容易做的。

网友(2011-03-29):
看起来还是很复杂的呀     而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