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工工件夹紧力的问题

楼主(2011-01-03):
        我因之前是干电加工的,对工件的装卡只是轻轻碰不会动就可以了,但现在去干铣工,看他们都用加力杆的,不管是三爪,上刀还是平口钳,听说还有“宁崩了也不能松了”的说法,我个人现在最晕的是,我现在还是拧到拧不动为止,问下高人,有没有什么标准?还是说只是看操作人员的经验来干?

网友:
我想 这个 没有什么 标准吧  做加工 保证员工的安全是前提  , 生命安全最重要。铣床做一块板,打几个螺丝孔 当然不要夹的太紧  如果上面有许多  框架  槽  要加工  特别是开粗 的时候  一定要押紧  , 但在最后做精加工的时候,板压的就不需要太紧 。太紧变形厉害 。具体还要看加工什么东西吧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网友:
这东西其实主要还是靠个人经验,干你加工的活,适当选择夹紧力,太大了变形,太小了又不安全,自己慢慢掌握吧,或者问问其他的老师傅!祝你好运!

网友:
安全是前提,做久了 就有手感了

网友:
     熟能生巧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验?手感都不可靠,还是计算得来的数据放心

经验?手感对于单件小批量还可以,大批,精度较高的加工不适用

至于压紧力大小判断更简单,扭力扳手就可以了,现在好多企业也在用的

网友:
经验?手感都不可靠,还是计算得来的数据放心

经验?手感对于单件小批量还可以,大批,精度较高的加工不适用

至于压紧力大小判断更简单,扭力扳手就可以了,现在好多企业也在用的

网友:
一般看你的进给来夹咯。大的话夹紧的,小的话凭手感夹就行了,

网友:
熟能生巧,安全为主。

网友:
主要看产品件结构。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夹得非常紧,个人的一点经验

网友:
                                 看情况,看工件材料,,,,一句话,-----*--看经验

网友:
安全、牢固、不变形、精度都要考虑吧

网友:
你做的时间长点就会明白了。只要保证工件加工时不会动就可以了,具体要看情况而定。

网友(2011-02-17):
这东西其实主要还是靠个人经验,适当选择夹紧力,安全是前提 , 熟能生巧。

网友:
这没什么标准吧,太紧也不好吧,只要不影响加工精度应该都可以

网友(2011-04-16):
经验还是主要的,做久了就能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