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斜齿轮画法

楼主(2011-01-03):
请问各位高手,斜齿轮用SOLIDWORKS 怎么画,最好要步骤!!谢谢
   急急急急

楼主:
我现在也在找呢,,要是你找到了请你给我发以下邮箱吗??我最近急用呢!!谢谢 luojie_2009@163.com

网友:
我也是想学 期待中

网友:
应该是有插件的  不过我没有用过,不清楚

网友:
用迈迪三维工具集吧,支持2007及以上版本的SW,最新版支持2011
http://www.my3dparts.cn/

网友(点评):
学习了!已经下载,准备好好试用!谢谢

网友A:
我是用放样做出一个齿,然后阵列

网友:
是圆柱斜齿,还是伞齿轮说清楚,我帮你画

网友: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2011-08-03):
怎么下载不了呢?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斜齿轮的画法

网友(2012-04-03):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放样做出一个齿,然后阵列

放样切除也必须要两个轮廓啊
在大小两个圆都要各画一个齿吗?
怎么保证两个齿是大小相等的呢?

网友:
楼主下一个相应版本的GearTrax齿轮插件就可以了,一般要求的齿轮应该都能画吧!

网友:
在一基准面上画好齿轮形状,在以此基准面为参考面在新建一个基准面。然后再新建的基准面上转换实体引用,在接着讲此草图旋转一定的角度,在选择放样实体就出来了。

网友(2012-09-03):
多谢13楼   正解!

网友:
插件,geartrax,根据sw版本去找了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