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讨论,社友们有什么高招?

楼主(2011-01-03):
如图所示,把产品放置在夹具上,靠刀架带动刀片的运动来切掉产品需要切掉的部分,产品可以是圆的或者方的等其他形状,那么刀架有怎么样的运动轨迹才能保证能切掉产品部分了?靠什么样的装置能实现这样的运动轨迹了?
我的想法是在刀架的下方或者其他位置放置一个方形框,框内装个凸轮,不知道能否实现这个要求?
  来看看社友们有什么高招?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是在什么设备上加工,车床,铣床?

网友:
可以考虑开模冲掉切掉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行啊,这种工件就是冲压的,切掉的就是冲压后多余的,其实切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毛边,材料是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机床切削范畴的,是靠刀片挤压工件切掉的

网友:
制造凸轮不太容易实现。用数控铣床应该容易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机加刀具进行切削,那是不可能的啊
因为工件是很薄的铝材,就是一个铝盖子而已

网友:
向大家学习了。虚心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里面是不能发广告的

网友:
如果刀片能在不使零件变形的情况下完成切削    可考虑用连杆机构实现运动过程

网友:
可以用卧式铣床平面滚刀的原理吗?这样直线运动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什么刀架?

网友:
铣加工是不行的,毛刺大,有飞边,零件易变形,设计修边模,修边就是了,

网友:
呵呵,楼主加工的锂电池铝壳吧,
我告诉你,是用冲的,冲4次。

网友:
没太明白楼主意思

网友(2011-02-08):
楼主说的不太明白,详细一点

网友(2012-02-12):
已经有人提到了,这种切边有人叫旋切模,实际是仿形切边,我刚到公司时设计了一台,结果由于设备加工精度达不到要求,造成切边不整齐。
我发个简图,希望大家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