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循环代码G71G72G73的不同点

楼主(2011-01-03):
最近看了广州数控980TDB车床使用手册里介绍多重循环代码G71,G72,G73。搞不清楚三个代码的不同点。和用途有何不同。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有待高手解决 ,,, 支持 + j, ]! P' u) B6 P( q

网友:
哦,G71适合尖刀,90度偏刀,加工的方式,G72适合,类似切槽刀的加工方式,G73和g71类似,稍微有点不同

网友:
我只用过G72其它两个没用过.当时我是用G72割端面槽的,感觉用起来蛮好!!!

网友:
G71径向切槽循环!!!!!!!!!!11

网友(2011-02-14):
G71适合递增图形,加工的方式,G72适合,端面槽类的加工方式,G73和g71类似,稍微有点不同

网友:
哦学习了有知道了、、、、、、、、、、、、

网友:
期待更详细的解答。。。

网友:
嗯,这次有的了解了,学习~

网友:
说的很朦胧  不清楚   期待好的 祥解

网友(2011-06-03):
G71在980TDb里分为两种类型,I型必须X和Z都是单调变化,而II型X不需要单调变化,Z需要单调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