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导向套相关的配合公差?

楼主(2011-01-03):
各们老师:大家好!
  请教高手,如何确定导向套的配合公差。我们的导向套的材料是球墨铸铁。活塞杆是45号钢。活塞杆的直径75mm。请问它们的公差在出图时应该标注多少?另外,导向套是固定在机座上,机座上的孔与导向套的公差如何确定。谢谢!祝好人全家快乐!

网友:
导向套与活塞杆按照H7/f8配合,导向套如果镶嵌在底座孔中,按照H7/js6配合即可

网友:
还和配合长度、行程有关

楼主:
谢谢!真诚感谢J404396573的指导!祝好心人全家快乐!

楼主:
实际上这个问题很重要,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我们所用的活塞杆的直径是75mm,行程是200MM,因此正如版主所说当这些确定后导向的长度也很重要。因此请老师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设计好活塞杆的圆柱度,最起码要在尺寸公差的40%以内

网友:
根据零件的材料 小弟认为选用基轴制 F7/h6   导向套固定的话H7/js8    纯属愚见

楼主:
谢谢!按照我给的尺寸,加上材料是QT60-2,请老师给我一个具体参数或步骤就好了,我也看了机械设计手册,就是拿不准。因为一但图纸出来,就没有回旋的空间了。再次对好心人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