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铁城螺纹接刀的编程和原理,请教

楼主(2011-01-03):
论坛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做西铁城数控车床的,型号L20的~走心式的~加工时候材料会动而刀具不会动的~现在想知道加工比较长的螺纹他的接刀的方式和原理~~

网友A:
如果要接刀,把刀对在已加工好的螺纹的槽底就行了。有经验的人可以接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接刀,把刀对在已加工好的螺纹的槽底就行了。有经验的人可以接上的。

如果要接刀,用按刀的方法未尝也不是不可以的,假如我们在正常车螺纹时候突然断电,会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假设,反起推理找回起刀具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接刀,用按刀的方法未尝也不是不可以的,假如我们在正常车螺纹时候突然断电,会怎么样?我们就可以 ...

补充一点,也可以用G32的方法找起点,单独编一个找起点的程序,找好后删点,只是这样要麻烦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论坛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做西铁城数控车床的,型号L20的~走心式的~加工时候材料会动而刀具不会动的~现在想知道 ...

    都用上西铁城的走心机了,还上来问这个问题?走心机一次可以车削170~210MM长度的螺纹,如果你还嫌不够,请把工件拿下来随便用台价值一万块的3T滚牙机就把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上西铁城的走心机了,还上来问这个问题?走心机一次可以车削170~210MM长度的螺纹,如果你还嫌不够 ...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知道的那种型号和我用的是不是一样的~因为我用的机型一次性最长加工的长度只能是205MM如果再长的话是要背轴接料再加工的~而螺纹的话只能一次性车20几个MM左右~因为加工长度有限定~他有一个导套,螺纹只能车导套+车刀左右的长度!再长的话螺纹的锥度过大~所以我们一般车五十MM以上的螺纹都是要分几次性的加工!但是第一段螺纹和第二段之间的接刀不能确定~~如果相差一点的话就会乱牙~~
如果有做这种车床的留下QQ一起聊下~~请指点一二~~是西铁城的L20

网友:
如果量大,用搓丝机搓,如果只加工几件,就是车好一段,伸出来,重新对刀的Z向,把刀尖对在已加工好的螺纹的槽底做为0点。

网友(2011-03-21):
可以 加我QQ28141951,我 现在 编西铁城L20的 程序

网友:
真的见识了,看来技术是要探讨的!!

网友(2011-05-15):
G0U-4W2.05F1.75
G32W5.25F1.75
G0U4.0W1.75F1.75
W2.05和W1.75是怎么配合得到的?

网友:
谁有西铁城说明书!L20感谢1的!我们厂有台新机西铁城L20!没有说明书!有知道的情教一下吧!感谢!

网友(2011-08-09):
l20的机器我用过。加工100mm长左右的螺纹可以用背轴夹着同步车牙,用G650,假如真的如你所说一定要接刀才能做的出来的话那我讲下我的思路。
车牙程序用G66呼叫G32车牙,车完一段后用背轴夹着往后拉。背轴先在原点写G50Z0再走到大概150左右应该可以夹的到,之后再接着车后面的一段牙,先走倒角下刀再车牙,背轴接料的时候可以把分度都打开,那么C轴方向应该会好很多,然后再做出来的产品去量牙距应该就可以量出来接刀的时候z轴差了多少,再把背轴外后拉的w改下应该就可以接的差不多了吧。
方法仅供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