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锥度55度螺纹

楼主(2011-01-03):
请问一下用普通车床车一个零件内螺纹 大径=52小径=38 长度=50 我用55度的螺纹规为6. p=25.4/6=4.23 好车嘛

网友:
普车 应该不好车 啊   用数控多简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车,比较麻烦,要开倒车。

网友:
看你技术,其实也挺好车的

网友:
做把刀头向外侧的内螺纹刀,从对面进刀从里向外车,边车边赶刀就行了

网友:
普通车床加工需要改制一个专门车锥螺纹的装置,过去机械工人杂志常有报道和比较具体的图示。你可到当地图书馆查阅。简单说,就是拆下中托板的进给丝杠,在车床后面加一个锥度模板,使用小托板的丝杠进行加工进给。适用于批量加工带锥度的零件和锥度螺纹。

网友:
相当简单,看大拖板刻度,一次减0.5到1个毫米,具体得看情况,我以前做过比你这还小的,材料是316的

网友:
如果你以前没干过,对你来说有点难,量大有数控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