钴基堆焊,没有裂纹---讨论

楼主(2011-01-03):
在压力容器制造过程中,钴基堆焊是比较难的,用行家的话,十个能出现一个完成没有裂纹的就很不错了。钴基对温度的要求非常敏感,哪些厂做的技术比较成熟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说说为什么一定要堆焊?

不知道楼主的压力容器有多大,不局限于堆焊的话,也许我可以用用电子束焊接,I型接缝,强度不会低于母材。

网友:
高温硬面密封用,美科、卡斯特林用等离子喷焊工艺,但也得检查后用氩弧焊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子束焊接的适用范围怎样?能否对基于SS316L本体上焊接钴基合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本上电子束这东西可以焊任何金属,但落实到具体就要看情况了,比如一个热容量很小的零件,要求大熔深,就很难搞,因为可能还没到那个深度基体不需要焊的部分就开始熔化了。另外比如锌容易气化,所以含锌较多的黄铜电子束就焊不了。焊过熔点较高的有钨和钼,成品率很高。不过也有不好焊的,比如难度最高的钶珐与玻璃焊一起,成品率非常低。

方便的话,提出稍微具体一点的要求,比如材料,熔深,焊缝贴合的精度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将和供应商讨论是否可以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