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转动惯量计算,请教

楼主(2011-01-04):
麻烦那位高手能把这张图 是转动惯量计算公式告诉我下,谢谢,,急!!1

网友:
手边没有手册吗?详细计算公式、简易计算办法都有啊。

网友:
建议,飞轮矩GD平方,再乘个系数,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有个答案,但是没次算都得不到,估计是我用的公式错了,  答案是  重量94Kg  转动惯量是  0.59千克每平方米。
        能算就帮忙算下,在把公式打上去下, 先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真是晕哦   密度是  7.85克每立方厘米

网友:
圆柱:I=bh^3/12
圆环:I=b(h1^3-h2^3)/12
I=I1+I2+....
J=密度*I
不知道上述解释是否清楚

网友:
刚才搞错了,截面惯性矩。。。。
这个应该是J=(R^2-r^2)*M/2
M:质量,R:大径 r:小径
举例来说,实心圆柱 J=(R^2-0^2)*M/2=R^2*M/2

网友B:
刚才搞错了,截面惯性矩。。。。
这个应该是J=(R^2+r^2)*M/2
M:质量,R:大径 r:小径
举例来说,实心圆柱 J=(R^2+0^2)*M/2=R^2*M/2

网友(2011-03-08):
有谁知道,转动惯量与负载惯量的区别与联系不?

网友(2011-10-06):
楼主这个滚筒是用于低速重载的?那负载是多少啊?转动惯量,个人理解就是让这个东西绕转轴转动时的一个量,如果是低速的需要知道负载。

网友C(2012-07-28):
引用 网友B:
刚才搞错了,截面惯性矩。。。。
这个应该是J=(R^2+r^2)*M/2
M:质量,R:大径 r:小径

是“+”那是不是意味着空心圆筒比实心的惯量大?

网友(2015-06-10):
引用 网友C:
是“+”那是不是意味着空心圆筒比实心的惯量大?

不是的  M值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