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内圈和轴过盈配合,请教

楼主(2011-01-04):
轴承的内圈和轴过盈配合,外圈固定,那轴承的转速和轴的转速一样吗?thx、

网友A:
额……  一样。我以你的人格担保,绝对一样!!
这么和你说吧  过盈的意思是说轴的直径比轴承内径要大,选用过盈配合就是为了防止轴承在轴上面窜动或是跑圈。这么说你就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两种贴少人回复,一种是太难的,大家都插不上嘴,另一种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啊,可是突然有人和我说是2倍关系,我就怀疑了,所以想确认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认一下而已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Who told you that? Bit him !!

楼主:
回复 网友A:

heh ,,不敢啊~~

网友:
轴都过盈上面了  转速再不一样  那怎么工作呢

网友C(2012-03-08):
过盈量应该是多少?谁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一样。我以你的人格担保,绝对一样!!
这么和你说吧  过盈的意思是说轴的直径比轴承内径要大, ...

汗,不厚道吧,“以你的人格担保”。

‘绝对一样”也不准确,过盈程度要与载荷大小相匹配,载荷太大的话,轴承还是会跑圈的。
另外,再紧的过盈,内圈与轴之间也存在微动磨损,我以你的人格担保!

游客

网友(2012-04-10):
745
顶

网友(2012-03-09):
引用 网友C:
过盈量应该是多少?谁能详细说一下

过盈配合具体见国标GB/T275

网友(2012-04-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啊,可是突然有人和我说是2倍关系,我就怀疑了,所以 ...

轴承的内圈和轴过盈配合,外圈固定,那轴承的转速和轴的转速一样吗?这里如何理解轴承的转速,内圈、滚子、外圈都不同

网友D:
轴承转速 定义:单位时间内,一个套圈相对于另一个套圈旋转的转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轴承转速 定义:单位时间内,一个套圈相对于另一个套圈旋转的转数。

是的,内外圈单位时间内的转数。但楼主提到2倍的关系,估计是在说隔离圈的转速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12-05-16):
我现在就找轴和轴承配合的问题 还有轴则么固定在轴承上啊

网友:
不明白唉~按照你这么说,应该是一样的。把轴承加温之后内圈热胀变大,安装完毕之后轴承应该就能紧贴在轴上。这东西我也不太懂。应该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