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替换的切削液吗?

楼主(2011-01-04):
车间的铣床一直使用柴油进行加工冷却,污染大,有可替换的切削液吗?

网友:
在拖拉机上的发电机是由发动机带动的,所以转动方向是一定的,在检修时若将发电机反向旋转就不发电,这是因为正转时电枢线圈在磁场的作用下感应出的厦门物资回收电流经调节器与激磁线圈相通。激磁线圈通电后的磁场方向与铁芯剩磁方向相同,因而磁场不断增强,电压迅速升高。反转时电流方向与正转时相反,使激磁线圈通电后的磁场方向与铁芯剩磁方向相反,磁场越来越弱,使发电机不能发电。

网友:
用乳化液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刀片材质?
加工效率如何?
领零件的材质?
系统刚性如何?
可以不要切削液否?

网友:
楼主公司是大企业吗,太有钱了,呵呵,我们一直都用乳化液的,

网友:
铣铝件 是否要用铣削液 是不是用铣削液不粘刀?  铣削液分型号吗?是不是要用水稀释? 又听说铝钻孔不需要铣削液,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
1,水溶液:主要成分是水,并在中加入一定量的防锈剂,呈透明状。冷却性能好,润滑性能差,常用在磨削中。
     2,乳化液:乳化油用水稀释而成,呈乳白色。具有良好的的冷却很清洗性能,并具有一定的润滑性能。适用于粗加工及磨削。
     3,切削油:主要是矿物油,也采用动、植物油或复合油。润滑性能好,但冷却效果差。常用于精加工工序。

网友(2011-02-23):
我们公司是生产销售油气润滑/微量润滑冷却系统;高效率、节能、环保的切削系统!
系统优点:1.洁净的工作环境  2.提高生产效率 3.延长刀具寿命 4.降低运转费用 5.提高加工精度 6.切削油用量大幅减少 7.得到干燥的切削;减少生段处理费用 8.无需处理或储存传统切削液符合环保要求     QQ496404120

网友:
当然有了    要根据你所加工的材质选取专用切削液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