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刃粗铣刀经验交流

楼主(2011-01-04):
各位大侠们:
     谁用过波刃铣刀,高Go   AL的      粗刃、细刃的   加工铸铁,不锈钢的
     吃刀量,转速等参数多少最合适
   有用过的朋友给留言交流下使用经验

网友:
这种铣刀首先你的机床刚性要好,高钴的高速钢刀具整体刚性很好,但铸件不适合加工,铸件加工我们常用玉米铣刀粗加工,精加工时用焊刃式的硬质合金铣刀加工。吃刀量和走刀要根据你的机床,否则讨论没什么意义。我的机床可以满刀,,但你的可能就不行。把你的条件写全才有可能讨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是机加刚入门,好多问题不懂,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