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块的问题

楼主(2011-01-04):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在cad中定义一个块,然后不等比例缩放插入后。在用分解(爆炸)命令分解(爆炸)该块,就分解不了,那位大侠有好的方法,可以不等比例缩放插入后,还可以分解(爆炸)。

楼主:
顶一下,不要让帖子沉掉,等待高手

网友:
顶一下,不过爆炸和分解有什么区别呀?我都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顶,爆炸与分解没区别,就是一个命令,只是有的书叫爆炸,有的书叫分解。

网友:
刚试了,还是可以炸开的。
试验的块是在0层建立的。
改过X、Y、Z轴的比例,单独或并着改,都是可以炸开的。
不清楚您的 块 是否也是在0层建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建在0层的,不过炸开没反应,命令行提示“1 was not able to be exploded.”,不知为什么???

网友:
您把(entget (car (entsel)))  复制贴在command 栏里,样式如下
command:  (entget (car (entsel)))

选图素,按F2看看这两项,(0 . "INSERT")    (2 . "块名")
如果0 . 不是 "INSERT"  ,那么就表示已经炸开了。
麻烦您再把 0 .  的内容贴上来。

楼主:
首先感谢LIAOYAO 回复,请问一下 "(entget (car (entsel)" 是什么意思,没用过这个命令?我试了,还是不行,下面是图片。

网友:
您的,(0 . "INSERT")    (2 . "1")
表示 您选的图素是 块; 块名是   ”1“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命令”(entget (car (entsel)“就是类似于属性查询的意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
这是LSP语言。可以扩充CAD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邮件已发送,谢谢。

网友:
看了,您的图是3D的,非2D的,所以 炸不开

网友:
选择对象: ((-1 . <图元名: 7ef790c0>) (0 . "INSERT") (330 . <图元名: 7ef77cf8>)
(5 . "238") (100 . "AcDbEntity") (67 . 0) (410 . "Model") (8 . "1") (100 . "AcDbBlockReference") (2 . "1") (10 0.0 0.0 0.0)
(41 . 1.0) (42 . 1.0) (43 . 1.0) (50 . 0.0) (70 . 0) (71 . 0) (44 . 0.0) (45 . 0.0) (210 0.0 0.0 1.0)
您在原点的方块
41 X轴 比例 1
42 Y轴 比例 1
43 Z轴 比例 1
右侧的方块
41 X轴 比例 5
42 Y轴 比例 3
43 Z轴 比例 2
选择对象: ((-1 . <图元名: 7ef790e0>) (0 . "INSERT") (330 . <图元名: 7ef77cf8>) (5 . "23C") (100 . "AcDbEntity") (67 . 0) (410 . "Model") (8 . "1") (100 . "AcDbBlockReference") (2 . "1") (10 66.9503 0.269167 0.0)
(41 . 5.0) (42 . 3.0) (43 . 2.0) (50 . 0.0) (70 . 0) (71 . 0) (44 . 0.0) (45 . 0.0) (210 0.0 0.0 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3d的图是没有办法炸开的。

网友:
3d的图是可以炸开的。格式是不同的。
但是您给的是炸不开的格式,那图素是一个单块。
以下的数字是在 AUTOCAD 画的3D图读取的,

(entget (car (entsel)))
{rn {gf o {im k {ji {fo 90-(>-; _h *1410(1 |") (1 . "/+36,+r:&:r>++-6= {rn rn
{rn {rn {lf |") (1 . "):-+:' {rn rn {rn {io {fn |") (1 . ",+->687+r<*-): {rn rn
{rn jfgfqjmllgmihfmmgm rlhlqgffliggknohlmg k n o o V V |") (1 . "<0:;8: {rn rn
{rn {gi {fm {ko {ij -:-,:; {hg {rn |") (1 . ":;8: {fl rn {rn {ih o {hn
nlnqmhfmlliknfmoij {ik {fk 90-(>-; _h *1410(1 |") (1 . "/+36,+r:&:r>++-6= {rn
rn {rn {rn {kn |") (1 . "):-+:' {rn rn {rn {gh {fj |") (1 . ",+->687+r<*-): {rn
rn {rn jghgqghnoknkmnnkjj rlhlqgffliggknohlmg o o o n V V |") (1 . "<0:;8: {rn
rn {rn {go {km {fm {fi 90-(>-; {ll {rn |") (1 . "/+36,+r:&:r>++-6= {rn rn {rn
{rn {kl |") (1 . "):-+:' {rn rn {rn {fi {fh |") (1 . ",+->687+r<*-): {rn rn {rn
jghgqghnoknkmnnkjj rjojqnhgiomkgmfflfk o o o n V V |") (1 . ":;8: {fg rn {rn
{gk rnnoqijmlknmjgogmhk {kh o {jk {ff 90-(>-; _h *1410(1 |") (1 . "/061+ {rn rn
{rn jghgqghnoknkmnnkjj rjojqnhgiomkgmfflfk k |") (1 . "/061+ {rn rn {rn
jghgqghnoknkmnnkjj rlhlqgffliggknohlmg k |") (1 . "-:9@)+r:&:r>++-6= {rn rn {rn
{jn {lm {k {j |") (1 . "92:,7r:&:r>++-6= {rn rn {noo {rn {jm |") (1 . "300/ {rn
rn {rn {rn {fm {jm |") (1 . "/3>1:r,*-9><: {rn rn {rn jflkqnfhmnmojongif
rklfqjlgfgjiimollin o o o n n o o 90-(>-;@) V V V V |") (1 . "<0:;8: {rn rn {rn
{jk {if {jj {gm 90-(>-; {ll {rn |") (1 . "<0:;8: {rn rn {rn {ji {jj {non {nom
90-(>-; {ml {rn |") (1 . ":;8: {nol rn {rn {nok o {gk k {go {noj 90-(>-; _h
*1410(1 |") (1 . "/+36,+r:&:r>++-6= {rn rn {rn {rn {jg |") (1 . "):-+:' {rn rn
{rn {gm {noi |") (1 . ",+->687+r<*-): {rn rn {rn jfgfqjmllgmihfmmgm
rjojqnhgiomkgmfflfk k o rn o V V |") (1 . "<0:;8: {rn rn {rn {non {ik {jf {gh
-:-,:; {hg {rn |") (1 . ":;8: {noh rn {rn {gf o {ih nnoqijmlknmjgogmhk {gi
{nog 90-(>-; _h *1410(1 |") (1 . "/+36,+r:&:r>++-6= {rn rn {rn {rn {io |") (1 .
"):-+:' {rn rn {rn {nom {nof |") (1 . ",+->687+r<*-): {rn rn {rn
jfgfqjmllgmihfmmgm rlhlqgffliggknohlmg o o o n V V |") (1 . "/061+ {rn rn {rn
jfgfqjmllgmihfmmgm rlhlqgffliggknohlmg k |") (1 . "<0:;8: {rn rn {rn {ik {non
{if {fi -:-,:; {hg {rn |") (1 . "/+36,+r:&:r>++-6= {rn rn {rn {rn {ij |") (1
. ",+->687+r<*-): {rn rn {rn jghgqghnoknkmnnkjj rlhlqgffliggknohlmg o o rn o V
V |") (1 . "/061+ {rn rn {rn jghgqghnoknkmnnkjj rlhlqgffliggknohlmg o |") (1 .
":;8: {nno rn {rn {hn o {nok nnoqijmlknmjgogmhk {fm {nnn 90-(>-; _h *1410(1 |")
(1 . "/061+ {rn rn {rn jghgqghnoknkmnnkjj rjojqnhgiomkgmfflfk o |") (1 .
"/+36,+r:&:r>++-6= {rn rn {rn {rn {hl |") (1 . ",+->687+r<*-): {rn rn {rn
jghgqghnoknkmnnkjj rjojqnhgiomkgmfflfk k rn o o V V |") (1 . "-:9@)+r:&:r>++-6=
{rn rn {rn {hh {jm {k {j |") (1 . "<0:;8: {rn rn {rn {fm {gi {gn {nom -:):-,:;
{hg {rn |") (1 . ":;8: {nnm rn {rn {nok o {gf nlnqmhfmlliknfmoij {non {nnl
90-(>-; _h *1410(1 |") (1 . "/+36,+r:&:r>++-6= {rn rn {rn {rn {gm |") (1 .
"):-+:' {rn rn {rn {fi {nnk |") (1 . ",+->687+r<*-): {rn rn {rn
jfgfqjmllgmihfmmgm rjojqnhgiomkgmfflfk o o o n V V |") (1 . "/061+ {rn rn {rn
jfgfqjmllgmihfmmgm rjojqnhgiomkgmfflfk k |") (1 . "/+36,+r:&:r>++-6= {rn rn {rn
{rn {gh |") (1 . ",+->687+r<*-): {rn rn {rn jfgfqjmllgmihfmmgm
rlhlqgffliggknohlmg o rn o o V V |") (1 . "/061+ {rn rn {rn jfgfqjmllgmihfmmgm
rlhlqgffliggknohlmg o |") (1 . "/+36,+r:&:r>++-6= {rn rn {rn {rn {fi |") (1 .
",+->687+r<*-): {rn rn {rn jghgqghnoknkmnnkjj rjojqnhgiomkgmfflfk o n o o V V
|") (1 . "/+36,+r:&:r>++-6= {rn rn {rn {rn {nom |") (1 . ",+->687+r<*-): {rn rn
{rn jfgfqjmllgmihfmmgm rjojqnhgiomkgmfflfk o o n o V V |") (1 . "/061+ {rn rn
{rn jfgfqjmllgmihfmmgm rjojqnhgiomkgmfflfk o |"))n rn {hi {rn {lm |") (1 .
"9><: {hh rn {rn {rn {hg {h {rn {hf -:):-,:; ,6183: |") (1 . "/3>1:r,*-9><: {rn
rn {rn jflkqnfhmnmojongif rklfqjlgfgjiimollin k o o n n o o 90-(>-;@) V V V V
|") (1 . "<0:;8: {rn rn {rn {km {go {kk {hl 90-(>-; {ll {rn |") (1 . "<0:;8:
{rn rn {rn {gn {lj {go {gm -:):-,:; {ml {rn |") (1 . "<0:;8: {rn rn {rn {lj {gn
{li {io 90-(>-; {ml {rn |") (1 . "<0:;8: {rn rn {rn {lg {kk {lj {jg -:):-,:;
{kj {rn |") (1 . ":;8: {gl rn {rn {im rnlnqmhfmlliknfmoij {gk o {lj {gj 90-(>-;
_h *1410(1 |") (1 . "<0:;8: {rn rn {rn {lh {li {gi {gh 90-(>-; {nh {rn |") (1 .
":;8: {gg rn

网友:
在模型空间看到的就如同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 CAD  很强大,但是知道得好少,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来学习下~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额,通常都是拿CAD画二维图,三围的还是SW或者PRO E更方便啊。

网友:
在CAD中,塊的建立有幾種方法的,能記住一中熟用就很好了的!

网友(2011-03-31):
本人就是不喜欢用块   对这个不懂

网友:
期待高手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