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刀片零件图,请教

楼主(2011-01-04):
从没搞过刀具这类锋利、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有点空想的感觉,请大家看看我的零件图都有哪些问题,另外对材料的使用上,我是为了方便取材所以选用不锈钢,事实上65Mn可能更好,材料和热处理上也请大家多讨论,讨论能使问题明晰,知识得到应用,同时也增长知识。

网友:
还是你的那把切肉刀?太复杂了,不好制作;
用T10A ,比较容易锋利,但要注意淬火裂纹;
45 钢淬火好了,一样好用的,制作便宜,形状也好随意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以前没画过刀具的图纸,我只查到一些像木工刨刀的简单图,至于加工,我是根据我们现有的加工能力设计的,就是用线切割切出轮廓(或者用激光切割),然后用车间磨刀的砂轮开刃。技术要求、尺寸标注、视图表达等不知道专业做刀的是不是也是怎么弄的。

网友:
左边的旋转轴孔应该大点,好装一个轴套,减少磨损;
右边的卡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中间的切刃建议为驼峰状,刃部为上次说的波刃,驼峰和波刃切入后并咬住,防止肉被刀刃挤压后向外跑,切的力量也会小很多

网友(点评):
谢谢,右边的卡槽是安装刀柄的,你的屠龙宝刀我可不敢照抄。

网友:
这把刀具的粗糙度大点了吧?

网友:
看不到你的图片,不过一般的刀,材质应该是锰钢类的,锻打,加工,去应力回火。

网友:
新手 过来学习下 我公司做的都是工程机械的刀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你的刀是同时切好几条肉的,应该用旋转的圆刀片切是比较恰当的,在肉上放置一个挡板仿制肉易移动。
切割会很顺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要是照抄你的屠龙宝刀,我还真是零件图都画不出来,不过用圆刀片的话,那就要配电机,我百度过,有现成的东西,但是用户看了觉得不中,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图片中的还就是俺的设计的综合,但比俺的设计差点!

网友(点评):
把你的设计也秀上来学习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玩意要一个团队才好搞的更好!
如果您的需求能清楚点,好分析的。
就把这放到社区的新年项目里吧!

网友(点评):
业余讨论讨论,东西太小,上不了台面,社区也不见得看得上这点蝇头小利。

网友(2011-05-09):
哈哈10楼你也太有才了

网友(2011-07-11):
65mn材质太差了,切食物怎么能用65MN呢,300长的话65MN热处理后估计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