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保?钢保?尼龙?极度纠结中……

楼主(2011-01-04):
想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轴承在什么时候选用钢保?什么时候选择铜保?什么时候选择尼龙保持架?三者的选择取决于什么因素呀??转速??震动??温度??

网友:
咳!

看轴承的书,洛阳工学院有的。可以算是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了。

网友:
哪儿有卖的呀那本书?

楼主:
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呀?

网友:
我也为您提的这个问题纠结呢。

网友:
去洛阳,到涧西,上河科,学轴承。

这是我指的路!!

网友:
哪儿为高手能现场指点一下呀这个问题呀?

网友:
楼主叫SKF ,你明白SKF的含义吗?作为世界上有名的瑞典轴承,你竟然连这个都好意思拿出来问大家? 我这FAG不屑回答你,除非你以后改了名字,不再叫SKF了,我就告诉你。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我是学机械制造的,又不是专门学轴承的。我进SKF才几个月呀,前几个月还满世界跑着找工作呢。
况且个技术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它没有品牌的限制的。我虽然知道的不多,但是看到论坛上有人遇到问题时,能尽量帮就尽量帮一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这位大哥既然不想帮忙,也没有必要在这里显摆自己。

网友:
回复 楼主:

态度不正,所以不回答你了。兄弟只想回答你一句,不是我显摆,如果你不说这句话的话,我会告诉你。我只是想说,牛B之人必有牛B之处。既然请教别人就不要管别人说什么,都要积极的倾听,这样别人才会帮你解决。

网友:
知道的简单解释一下啊,先谢谢各位好心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回答也好,不回答也罢。您感觉您说的话没有问题吗?这也怪我的性格,别人敬我一分,我敬人一丈。别人和我说难听的,我也不会让他好受。好,不管谁对谁错,咱们的争吵就此打住,给论坛创造一个好的氛围

网友:
其实SKF不用纠结,很多问题问问你身边的老同志,估计都能有个非常权威和满意的回答,我不知道你在SKF是干技术的还是干销售的,如果是技术,你要努力了,如果是销售,你足够了,不要知道的太多,我就不愿意看到SKF的销售人员用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跟人说话,是的,SKF是第一品牌,但也不至于个个都是专家吧。。。。。。总之,看到你,我曾经面对SKF的自卑感荡让无存了,我又找到了自信。谢谢你。

网友(点评):
我是技术,但我从来没有居高临下的看过谁。我技术还不成熟,但是就算技术成熟了,也不应该居高临下的看人啊。我感觉那是人品问题

网友(点评):
好,看来SKF有希望了,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原先的那些习气是应该改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到很多方面。
通常,尼龙是温度不高的场合。
钢保,铜保的选择以前的贴子说了,只能具体问题,具体,有一些通用原则,但是都比较笼统。

网友:
比较同意一两酒的看法,这个东西没有统一的概论,只有在工作环境下才能取舍哪个会更合适,现在钢保的趋势更强烈一些,但有很多场合没有办法替代铜保,所以很多人都在纠结这个问题,不是你一个人,也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就觉得比别人明白的少

网友:
其实SKF资料里面也有简单的各种保持架材料和结构的优缺点的比照,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当然只是用来参考

网友:
我抛砖引玉一下,应该说楼主所说的因素都是要考虑的内容。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材料和构型选择;第二个层次才是具体的结构设计和评估。
1.1 材料选择, 我个人比较看中的是温度和工况(工况包括转速),同时根据行业不同相似的应用会有一个默认的推荐,可以作为设计的开始。举个较复杂的球轴承的例子,正常润滑油温度110C, DN值小于2百万,有间断供油要求的航空发动机主轴轴承,这时基本可以排除非金属的保持架材料,主要原因有2个,1.保持架需要镀银;2.使用温度较高,转速高,保持架的强度要求高。还有维修窗口等等。。。。
1.2 构型选择,转速高,强度要求高,原则上我不会考虑滚动体引导的方式(所以把带式和挤入式保持架就排除了),我会考虑使用外或内圈引导,并为满足强度要求,而使用一片式机加工保持架,两片式铆接也是可以考虑的,不过这又要考虑轴承的大小,当然还有价格。
第2层,我就不细说,反正大公司都有规范,材料,结构,窗口的间隙,镀层的厚度和工艺,等等。当然还有具体使用后的评估,比如罗罗的某款航空发动机就是应为轴承早期失效而更改XXX的原保持架设计,更改了引导方式为内环引导,加保持架润滑槽等,最后在没有调整发动机内部结构尺寸的情况下,解决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L:L:'(:'(

网友(点评):
哈哈,开个玩笑了。

网友:
保持架 / 保持架类型  /  材质  /  优点性能  /  使用限制  /  工作温度……

钢质保持架 /  冲压和实体两种  /  钢板或钢锻件 /  此种保持架强度高,材质较轻。多用于深沟球轴承、调心滚子轴承和大多数圆锥滚子轴承 一般不受滚动轴承的矿物油基或含碱油基润滑剂的影响,  /易受水,水蒸汽的影响而生锈  / 保持架运行温度可达300°C

黄铜保持架  / 有冲压和实体两种,冲压仅适合于小型和中型 / 黄铜板、黄铜铸件或黄铜锻件   黄铜具有高拉伸强度,机械强度与钢板冲压保持架相当,但密度相对小,极限转速高;不受润滑剂的影响,包括合成油和脂。 /  黄铜保持架不能用于300°C以上的场合,不适用于氨(例如冷却)中,因为氨会引起黄铜季节性破碎。/ 工作温度低于300°C

聚酰胺(尼龙66)保持架  / 实体保持架(注射成型法) /  聚酰胺(尼龙66) /  聚酰胺尼龙材料弹性大和重量轻的优势,这种保持架有非常好的滑动和自润滑性能。特别适合于有振动冲击应力或高加减速度或者轴承内外圈出现相互倾斜时的情况  /  1.聚酰胺尼龙保持架可能因特殊润滑而受到影响(润滑剂中腐蚀性添加剂)     2.不能应用于真空中,因为它将因脱水而变脆。 / 工作温度低于120°C大于-40°C 温度过低会使尼龙失去弹性。

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保持架  /  实体保持架(模压成型) / 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  /  保持架材质经热稳定,具有良好的强度和弹性。由于其经润滑后在钢材表明具有良好的滑移性,保持架产生的摩擦大为减少,因此轴承的发热和摩擦可达到低程度。可在暂时缺油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运行性能。 /  1.玻璃纤维尼龙66保持架可能因特殊润滑而受到影响(润滑剂中腐蚀性添加剂)   2.不能应用于真空中,因为它将因脱水而变脆。 /  工作温度低于120°C大于-40°C

酚醛树脂保持架  /  实体窗式保持架  /  酚醛树脂压布塑料(俗称胶木管) /  酚醛树脂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较好的耐磨性能和自润滑性能,可在暂时缺油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运行性能。 /  耐高温性能不好

钢包的耐磨,好像不耐高温。 铜包的不耐磨,容易掉铜渣滓,但是耐高温。
现在调心滚子轴承有冲压钢C,铜CA,改进型钢保持架EA,它们首先都具有:耐磨性好,尺寸稳定性好,机械强度良好。
冲压钢C型具有比传统产品高得多的额定负荷,应用范围广泛,使用寿命长的优点;EA 型轴承具有高负荷容量,低转矩的优点;铜CA使用温度不能超过300℃。

网友:
应该比较全了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给你一个大的轴承吧。略表敬意

网友(点评):
给换成钱再给我呗,嘻嘻

网友:
不过,河南科技大学轴承专业确实不错,也是我们国家唯一有这个专业博士点的地方,想搞轴承技术,应该去那里深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什么场合下 钢保不能替代铜保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把它换成现金了,给你吧。

网友(点评):
嘻嘻 不客气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什么场合下 钢保不能替代铜保呢??

铜保持架适合大载荷的 而且稳定
钢(铁)保持架价格便宜 轻(因为这个可以用在轻型轴承上)
圆锥滚子 单列推力的都用钢(铁)保持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给你一个大的轴承吧。略表敬意

洛阳矿山轴承............

网友(点评):
错!这是瓦房店的。

网友(点评):
哦 哈哈哈 两家都是做大轴承 只是洛阳比瓦房店做的还要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