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孔检测问题

楼主(2011-01-04):
各位大虾好:
现小弟遇到一难题,恳请大家给我提提高招!
主要检测孔位,我的想法能否设计各胀紧机构,膨胀在孔内,再用数显表测量面刀孔心的位置。

网友:
1.三坐标可测量
2.可不知道你这个侧面孔是个什么意思?做个检具当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三坐标肯定不行,主要是检测需要批量检测,而且是在线检测。
2.  "侧面孔“指:该孔在工件的侧面,不可以上下放置检具的方式进行测量,只能侧面检测

提示:工件的长度约1 m的长度,我的图片只是——侧视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画了个简图,但是我有个疑问,你这个90的孔的另外一个定位基准在哪?60.3是不是它的一个基准?我给画的这个检具显然有问题,因为缺少另外一个基准 来定位,仅攻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方案!测量方式是可以的。说实话我们也有这种类似的检具。
但现在就有一个严格要求:即需要测出具体数值是多少?
所以我开始内容所讲过用数显表(当然前提条件,是需要一个标准器将数显表置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也可以啊,你反过来,先把检棒插进去,在检棒里径向方向放置一个百分表,再做一个标准块 ,不知可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您说的也有道理,就是有一问题:棒的直径需要根据孔的公差来配制,这样会带来检测棒与孔,径向上的间隙。从而给孔中心与基准面带来偏差,不知我说的是否正确?
我现在就是像用和您类似的结构,把棒改为胀紧结构(当然胀紧过程越快速、方便更佳)——类似与刀柄或膨胀螺钉的那种结构。不知鄙人想法是否可行,请大家拍砖……

网友:
回复 网友B:

长度1m的涨紧很难做。

重量就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xiexie !
只是整体的发动机长1M,而不是孔啊,它的深度为45 mm

网友:
请问你的正面有没有孔,从正面可以看到90孔的中心位置,或者是不一定是孔,是其他的虚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说,你的孔是沉孔了?

网友:
你这个孔是侧面突出部位的一个通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侧面的通孔,不是沉孔。
且基准面也是平面,不是凸出来的,简单的说它是在一个直角的位置。
因为本人不方便提供图片,很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还做这种啊,转给我们好了,这是我们在专长啊!

网友:
 这个不能叫做发动机缸孔,叫发动机缸体上的孔还说得过去。发动机缸孔一般情况下是要放活塞进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对!呵呵,杨版主细心!
你有类似的妙招么?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妙招谈不上,办法的确是挺多的,根据用户的具体要求和预算来定。昨天联通公司死了一天,知道今天下午宽带、座机才恢复正常。当时回帖其实我已经提了一种办法,编辑时丢掉了然后网络不通。可是现在,让我怎么好意思说呢?电话中我说是M公司的被否认,但是后来的帖子一直让我感觉很奇怪。最后终于忍不住了,余老板,张经理,还有张、孙两位女士,都可以让我得到真实的信息。得到真实的信息后我第一感觉是被愚弄,叫我怎么继续进行这个讨论?

网友:
还没弄明白你到底是测量孔径还是孔的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