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三坐标的原理是?

楼主(2011-01-04):
影响三坐标的原理是?

网友:
你的问题是不是没问全?

一般三坐标轴都有安装光栅尺,当测头接触到工件时,会送出讯号以撷取目前座标值,再经由量测软体运算处理,便可计算出我们要的座标值或尺寸.而温度,环境.湿度都会影响光栅尺的精度.

网友:
LZ想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