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片上的材料是什么材质,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1-01-04):
求助-------请各位大侠们:看看这个图片上的材料是什么材质,叫什么名字,到哪里有买,还请留下联系方式------急!急!急!急!

网友:
晕倒,怎么都这么问人的。
你当你那图片上能看出花来啊。
至少告诉人家你问的是那部分的结构材料,
你这东西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工况要求,人家才好给你推荐一个。这又不是实验室,随便那出来一个照片都不用化验就可以知道材料牌号的。

网友:
Q235或45#钢,可能是的

网友:
外层是不是弹簧钢,里面是铸铜吗?我也不知道

网友:
内层看样子象夹铜丝的刹车带,外层应该是铸钢

网友:
我没有看错的话,圈内的与外面的两件是一件断后的状态,他的名字应该叫可调抱箍。我们一般叫卡子。材质45钢就可以。

网友:
同意6楼说的

网友:
里面的那个是刹车皮还是断掉的金属?

网友(2011-03-23):
同意2楼的,你以为大家都是神啊,你至少把你知道的给大家说一下,大家也好给你定个大概范围吧,就弄张照片,能看出什么啊

网友:
和6楼同感,螺丝预紧调摩擦力

网友:
做刹车用的,应该是45#类

网友:
可能是铸钢

网友:
建议楼主哪去做个化学成分分析,对照工具书差一下是什么材料,呵呵!

网友:
类式刹车皮 工作原理估计跟刹车差不多

网友:
图中断掉的东西应该是制动器(刹车片)一类的东东。联系生产厂家不就行了

网友:
这样是看不出来什么的,如果能看出来那就是胡编的。

网友:
你问是里面的那个材质吧,是刹车用的橡胶材质;外面的应该可能是45号钢,

网友(2011-06-16):
谁能根据材料断层看出是什么材料???期待着,

网友:
光从图片上市很难看出其材质,建议找为老师傅帮你看看,

网友:
是啊,怎么这样呢,弄张图片来就叫我们认.....

楼主:
我们已经搞定啦,就是刹车环,要火车上的好材料嘢!

网友:
四楼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看外面的那块感觉是黄铜

网友(2011-10-27):
好像是一个可调抱箍,之前看见过,一个刹车装置,

网友:
能看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