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的里的氮气什么事候冲进去

楼主(2011-01-04):
蓄能器的里的氮气什么事候冲进去,买回来的时候里面有没有油在里面

网友:
买回来的时候不会有油的

网友:
国产的厂家一般都给充好,进口的一般不给充氮,需要买回来自己充。

网友:
管路安装完后,用专门的设备进行充氮气,听说过,但没亲眼见过

网友:
买回来就可以用专用管接好(上面连接有专用阀门与压力表)然后按照说明与氮气瓶连接,再根据要求,加入一定压力的氮气。有十几年没有加过,都快忘了。

楼主:
呵呵,是这样的啊,我公司的不少蓄能器用一年了要不要检查冲点气啊

网友:
蓄能器内氮气的压力一般你系统的工作情况定的,氮气压力在一定范围内使你执行元件效率最好,压力高了低了都会影响工作效率,没有把握可以试一下,压力高点在适当放点气看工作状态……

网友:
是系统管路力里的氮气,只是起补偿作用的

网友:
安装之前充进去,里面应该没有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要加,但是用加气的管件可以检测压力。如果压力不足就要加气。

网友:
油 老贵了,别做梦人家会给你加了,根据现场情况吧,最好是将充气设备放到安装好的蓄能器上充气,若没有充气设备也可以将蓄能器拆下到专业的气站充气。

网友:
蓄能器充气需用充气装置,可从蓄能器生产厂家订购,一般国产蓄能器充气装置一套300元左右,进口的贵些。管路安装好后,购买氮气一瓶十几元,使用充气装置将氮气冲入蓄能器,充入压力可根据实际需要。

网友:
一般安好蓄能器就可以充,但大多情况是调试机器的时候。

网友:
蓄能器一般非工作状态时里面多少会有点气,以防止时间长了蓄能器的皮囊粘在一起,上压前要用冲氮小车冲气,系统工作压力的一般70%。

网友(2011-03-27):
不知道这个 冲了汽油 会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