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车轴承?

楼主(2011-01-04):
现在买了个平面轴承.回来发现厚了,想先用普通车床车,再上磨床,不知用什么合金车刀比较好?.<平面轴承比较大,有300MM外径大.>车这样硬度轴承钢更好用什么合金.

网友:
会不会车变形啊 要是一两毫米余量的话也可以直接上平面磨,多修修砂轮

楼主:
厚了比较多,6毫米.,外经又较大.也不是一两个轴承要改车.,是几十个.同样要改.车

网友:
一般轴承硬度为HRC60以上,硬质合金硬度HRC70-80.加工的话很难。如果要车削的话建议用CBN,其实如果余量不大建议就用楼上的方法,直接磨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买了个平面轴承.回来发现厚了,想先用普通车床车,再上磨床,不知用什么合金车刀比较好?.车这样硬度轴承钢 ...

     硬质合金基本上车这些玩意是无解的,随便自己找个废旧轴承上去试试就知道了。CBN的车得动寿命估计也悬,还是磨吧。

网友A:
6毫米有点多了,数量多,直接磨好像不现实
用聚晶金刚石(PCD)刀片试试,我们用它在数控车上干车HRC60度的冲压凸凹模具可以,吃刀量好像比较小,20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6毫米有点多了,数量多,直接磨好像不现实
用聚晶金刚石(PCD)刀片试试,我们用它在数控车上干车HRC60度的 ...

   哎……暴殄天物也不过就是如此了,好好的PCD就这样毁了。

网友:
ys8    按书上的角度磨     非常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D就有一点浪费。感觉还是磨削比较可靠。精度又有保证。

网友A:
其实我不会车床,也没做过,PCD刀也是见别人这么干,修凸凹模,余量才几十丝,由于是曲面,所以没办法磨
今天问了一个师傅,硬质合金可以车,他正好前不久也车过,也是轴承,进口轴承,选好牌号,可能就是楼上说的YS8吧
几年前在无忌论坛上也看到过一个追风传说,不知是不是同一个人
追风传说就是摩托的传说,拼的是胆量而非速度
他说,年轻的时候,不少他的车友在飙车中*了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线切割,然后磨,这样可以尽可能减少变形

网友:
车是可以的我在2000年干过就普通YT15不开槽转数低些,刀具磨损严重。

网友:
那位仁兄说的对YS8。很多做轴承的厂,就用这种刀

网友:
用立方氮化硼刀具,切削速度200米,吃刀深度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不会车床,也没做过,PCD刀也是见别人这么干,修凸凹模,余量才几十丝,由于是曲面,所以没办法磨
今 ...

在下正是无忌论坛的追风传说,兄台有何指教?

网友B:
回复 楼主:

YS8不知道,YW1的还能用,我用YW1加工20Cr渗碳淬火的HRC62 的,干了4年。
批量不大可以用的。速度100米内,进给0.08mm/转,切削深度0.7mm,工件长度5mm一般加工400件,刀具焊接的好的话,做过1000件不换刀,仅仅是油石磨下。

网友(点评):
说得好,加工长度小的完全可以用合金刀头。

楼主:
YS8比较好,就是焊YS8上刀把.好讲技术,可容易就发生裂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YS8不知道,YW1的还能用,我用YW1加工20Cr渗碳淬火的HRC62 的,干了4年。

   20Cr渗碳硬度层才多少,这个和轴承那里有什么相比之处,40Cr渗碳的轴我还用切断刀切过呢。很简单很简单,随便在外面找个轴承车一下就知道,那个工厂里面的废品堆里没几个轴承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YS8不知道,YW1的还能用,我用YW1加工20Cr渗碳淬火的HRC62 的,干了4年。

   还有渗碳淬火的一般深度很少超过0。5 的,你一刀下去都0。7 了,还渗碳淬火来干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 记错了
应该是余量是0.7mm。

少量的轴承是可以车的,俺也用这车刀车过内孔轴承。

网友:
YD15。YS8。726都可以
就是磨刀的角度一定要掌握好

网友:
车是可以的,你加工以后的精度能保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