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轴的断裂原因

楼主(2011-01-04):
图中的零件为挤出机上的销钉,工作时受单方向弯曲应力作用,材质为工具钢38CrMoAlA,硬度热处理后HRC50以上!断裂处直径位30mm,零件由德国厂家制造,使用时间2年(24小时工作)。设备上这样的零件共96件,但只有这一个发生了断裂。麻烦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楼主:
我个人认为是2图中的上方处先形成裂纹,然后在反复作用力的作用下疲劳断裂,不知道对不对?
第一次做这样的分析,请高手们帮帮忙!如果我在这里发的帖子版区不对的话麻烦老鹰将贴子移动到合适的板块中!谢谢!

楼主:
图1是断裂后的轴头,断裂后由于和其它部分发生挤压,断面已经不是圆形了,特此声明!
图2 是轴尾部分,断面比较清晰!

网友:
从断面看销钉在断裂处出现了内伤,断裂前只有1/2的截面相连接。

网友:
同意楼上,疲劳裂纹产生处在上部光滑处。由于该截面应力集中就容易断裂。

网友:
光滑面是疲劳断裂,零件本身可能存在问题,裂纹在长期摩擦中成为光面。毛面是最后一次断裂。鉴定完毕

网友:
靠近断裂销子左右附近的2个销子的情况如何,弯曲受力点只发生在断裂处吗?设备有无震动,频率测试过吗?震源附近有无异常,这销是作为德国人认可的消耗品吗?

网友A:
是不是受力大了  38CrMoAlA 是调质钢吗?是不是淬火的时候硬度太高了 芯部韧性不足?

网友:
零件断面半光半麻,应该是受剪力断裂的吧。38CrMoAl是氮化钢,LZ说的“硬度热处理后HRC50以上”是指表面慎氮硬度吗?那芯部的调质硬度是多少?零件工作时会受冲击力吗?

网友:
断面过于平整`而且麻面与光面的界线成直线状~个人不认同是先形成裂纹后断裂~~~这是什么料~~是不是段打的~~~如果是的话我认为零件在使用前就有材料缺陷~

网友:
作为这样的零件使用,38CrMoAl表面应该是渗氮处理,LZ说的“硬度热处理后HRC50以上”,内部会有足够的韧性,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断面。我认为此件光面一端应该是长期受外力摩擦、挤压。超过材料的疲劳强度所断裂。可以做一下金相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受力大了  38CrMoAlA 是调质钢吗?是不是淬火的时候硬度太高了 芯部韧性不足?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感觉是硬度可能太高了

网友:
建议那剩下没断的95件抽检10余件做无损探伤!再作分析!

网友:
个人认为是销在使用前就存在内伤!!!

网友:
赞成一 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