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选型问题

楼主(2011-01-04):
现在设计有两块互相垂直的铝板,厚5mm,接触面积为5mm*15mm,目前是滑动摩擦,有没有什么轴承能用上改成滚动摩擦,请各路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请介绍再详细一些

网友:
位置够的话用滑动轴承,不过建议你用铜板,侧面用L型铜块固定住铜板.用销钉定位.

网友:
这么小的接触面积,有摩擦的地方还是用铜吧!

网友:
加块耐摩擦的合金铜板就行啊。

网友:
时间经验实践解决问题的关键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我已经找到初步解决方案,就是用纱窗地轨平轮

网友:
将两铝板之间开出槽,间隙比钢珠小一点,放上钢珠滑动

网友(2017-06-21):
澳大利亚MBA微型轴承提供111193种产品在3160个类别包括球轴承、滚子轴承、推力轴承、陶瓷和陶瓷混合轴承,不锈钢轴承,微型轴承,直线轴承,轴承,油封和粘合剂

网友:
有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