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内孔

楼主(2011-01-05):
我现在有一件号,材料是20Cr的,孔径要求是%c19.3*154的,要求粗糙度Ra1.6,孔径公差为正负八丝,在考虑成本的条件下,如何可以有效的提高效率加工,谢谢!

网友:
三种方法:1钻、车、磨。
2钻、车。
3直接买那种料,车、磨,或者买精密管料直接磨。

网友:
材料20铬.公差16丝.粗糙度1.6.先钻后车就足够了.磨就没必要了.直接买成形材料成本会更高.而且还得要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