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耐-100度的钢材有哪些?

楼主(2011-01-05):
请教各位大侠:能耐-100度的钢材有哪些?具体的是什么材料?有做过实验的吗?我只查到Q235C能到-40度,再查就找不到了,请帮忙!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看来这个比较难了,具体的数据很难搞,期待高手!

网友:
低温低合金钢。低温高合金钢。

楼主:
感谢小虾111的回复,我查了一下20CrNiMo,不知能不能行?还有没有其他的?期待论坛高手

网友:
回复楼主,首先Q235C不是-40℃,Q235C和Q345C是0℃,  Q235D和Q345D是-20℃   Q345E是-40℃

网友:
另外一些低温容器板会耐低温强一些,比如09MnNiDR是-70℃低温冲击,至于-100℃我还没有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Q235C和Q345C是0℃,  Q235D和Q345D是-20℃   Q345E是-40℃这些有实验吗?℃的话那么北方冬天用的Q235的材料不是都完了吗?我认为所有的钢材都能耐一点低温,有位大侠说是低碳锰钢能耐-60℃,所以我说Q345D\Q345E应该能耐低温,但是到不了-1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Q235C\D\E    Q345C\D\E都是钢厂做完实验的,另外一些欧标板子也行S355k2或者/S355J2分别相当于国标的Q345E/D K2要求负40度冲击,J2则要求负20度冲击实验

网友:
关键是除了温度以外,你还有些什么要求,一般来说,如果没有精度与变形的要求,随便哪种钢材都可以在一百度时工作。设计时如果用到轴承等,要计算材料的热膨胀率引起多大的变形,以防轴承卡死。

网友:
应该查一下材料冷脆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1-02-10):
15Mn2SAl4可以耐-190.-196以上的温度有304.304L.316.316L.347

网友:
镍板应该可以,耐超低温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