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種熱膨脹係數高於1000 e-7的成型塑料

楼主(2011-01-05):
各位好2 N  [6 T0 q2 h
鏡頭因為操作溫度在25~65度C , 需要高熱膨脹係數的holder材料做補償 ( 現在用的PC只有 670 e-7 ) , 請各位高人指點 , 謝謝

网友:
聚丙烯稍微高些,大约1000,高分子材料都有蠕变的特性,如果是受力件,用它做补偿得不偿失。一般都是找热胀系数接近的材料来同步伸缩,或者是用热胀系数小的材料,消除对温度的敏感性。

楼主:
請問聚丙烯PP可以用射出機成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