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加工参数设置

楼主(2011-01-05):
公司内有一台豪迈机械科技出的电火花成型机床,型号为:HM-100CNC,因加工参数设置有问题,导致加工效率一直很低。特请高人指点一下,如何设置加工参数。。。(主要应用铜电极,加工件为35#铸钢件)

网友:
这个东东很难有人能给你一个定的数的,哪怕是厂家给的参数也不好用的,因为加工时要看产品的要求高不高,和要加工的面积大小。以及看工件是不是深孔,要是深孔的话,那就很有必要考虑排销的问题了,要不然二次放电,就会产生大量的积碳。这时可在极上打些小的进油孔和把电极做小0.5-1,用平动打。还要就是分粗加工和精修的,常常是大电流干,后面换电极小电流修,主要是操做人员的经验。慢慢来,让他没事时找些料头,打着玩,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
补充下,工作中也要注意电极的损耗。效率高了,但是电极损耗快了,单个电极产出产品的数量下降了,有时也不合适。呵呵,看情况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