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型的换向阀往执行件会不会出油

楼主(2011-01-05):
设备上有个油缸是Y型换向阀控制的,今天要换油缸,把管子都下掉液压站开的,Y型换向阀在中位的时候管子会不会冒油

楼主:
会啊,我没有机会动手,要不我就试下了,Y型的在中位的时候不是不通执行元件的买,期待说明

网友:
你的回油管会出油啊,有泄漏的

网友:
1、换向阀的阀芯与阀体之间是间隙配合,本身就会有泄露,如果你的换向阀质量再不好,泄露是一定的。
2 Q/ h! o% W4 D2、你没讲你的回路是几路,如果还有旁路,T口的回油也可能会流出来,你算过有多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