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长钢管如何制成的?

楼主(2011-01-05):
咱只是好奇而已
难道是在钢水出口处有根耐高温的棒子作芯棒?

网友:
是由圆钢棒穿孔成无缝钢管

网友A:
搂主大虾,需要了解什么?有穿孔、轧制、减径来的,
还有离心铸坯、二穿、轧制来的,还有其它偏门工艺作的,
俺玩无缝管的,有技术问题可以交流,无论什么,任何,无论工艺还是设备,包括工厂建设,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搂主大虾,需要了解什么?有穿孔、轧制、减径来的,
还有离心铸坯、二穿、轧制来的,还有其它偏门工艺作的 ...

知道大侠是这方面专业人士。

咱只是好奇,比如50m长内径10mm的高精度无缝钢管

网友A:
这个工艺相对于常规工艺就比较复杂了,但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玩这个的都懂,俺也不想卖弄被人家骂,简单说一下,

要先穿成90左右的厚壁毛管,一般是三辊穿,压力穿也可以,但你得有压机,没有压机俺可以设计,哈哈,之后,轧,主要是延伸和控制内径尺寸,不减壁或少减壁,

再空减,减径增壁,到一个尺寸,酸洗,
最后用穿芯棒的皮尔格,轧辊与芯棒都是米国的,我高中同学是这个的总代,但对技术一窍不通,不知道那辊子是干什么的,哈哈

这类东西,假如有量就可以玩,高附加值,但玩一根,人家听了怕给俺一个大嘴巴,哈
但你说的50米就不靠谱,有点异想天开,几米是没有问题的,恐怕人家不打俺,要打你,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就是,见过10米内的 ,没有见过50米的。
那么无缝钢管有很多标准,比如GB/T8163-1999 流体输送用无缝钢管,GB/T3093-2002 柴油机用高压无缝钢管,GB3087-1999 低中压锅炉无缝钢管,这些钢管如何制造?我想知道:是不是把所有管子做好了之后再在管道上标识一些标准代号?有没有认真做过压力试验或探伤或壁厚误差检测或材料成分检测或其他的一些检测?
我想请教998兄台:
1、能否详细告知你说的管子各种加工方法或工艺。
2、无缝钢管的承压计算是如何计算的?
3、各直径系列的不锈钢无缝钢管是如何进行内抛光的?
4、成品钢管的管口是否应有坡口?若有,坡口怎么加工?多少度坡口?若没有,管子是被什么机器切断的?长度是否应该一样?(这是因为我见过有的管子有坡口有的没有坡口,还长短不一)
5、现在有很多管道或管件(弯头,三通)用来输送蒸汽(比如压力为0.8MPa),但是管壁厚度磨损厉害,两三年就被冲刷而穿破了,有没有好的方法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呢?

网友:
汤大虾,对应你的问题,

1 你说的我没有懂,工艺非常多,要了解哪个?全了解只能念书,
2 承压计算,看规范,比如石油规范,化工规范,玩的行业不一样,计算不一样,给不同的家伙计算,遵循的规范不同,
3 内抛光种类也特多,有机械的,有化学的,看干吗用,比如医疗和饮料的就有专门方式,这里说不下,
4坡口看用户要求,有要求的就可以,石油行业有规范,必须按那个玩,有专业坡口机,全自动的,切管的方式也多,薄壁的用滚刀,厚壁的用各种锯
5 耐磨管是另外一个专业,专门处理,比如渗碳化硅,耐磨能力可以到原来的几十倍,没有问题,专门有玩这个的公司,可以找他们,

网友B:
我看到有玩锅炉的伙计 就用无缝管子烧电焊连接  电焊手艺还不咋样 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有什么后果

网友:
其实无缝管还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挤压。

网友C:
钢管生产工艺
1是挤压或者拉拔
2是穿孔-轧制(穿孔分几种,轧制也是,也有顶管,其中还要分定径、张减等)
3连铸空心管+轧制(工艺不是太成熟)
4、离心铸管
5、焊接(有直缝焊和螺旋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管生产工艺
1是挤压或者拉拔
2是穿孔-轧制(穿孔分几种,轧制也是,也有顶管,其中还要分定径、张减等) ...

我前面说的那种超长型应该是连铸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面说的那种超长型应该是连铸的吧?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用连铸的手段去生产50M,10MM的无缝式不可能的。
我听说过连铸能生产类似空心荒管坯,但工艺极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有玩锅炉的伙计 就用无缝管子烧电焊连接  电焊手艺还不咋样 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有什么后果

锅炉管道的焊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要有专业资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艺相对于常规工艺就比较复杂了,但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玩这个的都懂,俺也不想卖弄被人家骂,简单说 ...

大侠猛!
听说太原上了一条5万还是10万吨级的不锈钢无缝管,不知你有没有参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钢管生产工艺
1是挤压或者拉拔
2是穿孔-轧制(穿孔分几种,轧制也是,也有顶管,其中还要分定径、张减等) ...

不知道生产高档枪管的精密锻造算不算一种单独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生产高档枪管的精密锻造算不算一种单独的工艺。

听专业人士说的,枪管锻造也是采用的热轧钢管,内径合适的,主要部分一次锻打成形。

至于高档枪管如何造,倒没听说过,某专业老工程师提过,专业比赛枪与军用枪设计理念上差别都很大(这也是为啥中国没高档比赛枪的主要原因,造出来没几个人买),仅枪管来说更精密的多,但是否锻打成形,咱没听说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听专业人士说的,枪管锻造也是采用的热轧钢管,内径合适的,主要部分一次锻打成形。

至于高档枪管如何 ...

普通枪管我记得应该没有锻造这个环节,应该是拉切削加工后,处理。
高档枪管应该是精密无余量锻造,尽量保持流线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枪管我记得应该没有锻造这个环节,应该是拉切削加工后,处理。
高档枪管应该是精密无余量锻造,尽量 ...

out了

没听说过高档低档枪管。
那叫锻打,主要原因并非什么精密,而是工艺方便简化多了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酒兄,枪管生产的确是特殊工艺,不是无缝生产范畴,是锻造后镗孔,再做来复线。任何无缝生产工艺都是满足不了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错,不是精密原因,是机械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酒兄,枪管生产的确是特殊工艺,不是无缝生产范畴,是锻造后镗孔,再做来复线。任何无 ...

目前是无缝锻打,拉线已经是N久前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错,不是精密原因,是机械性能

我说的是比赛枪管,精密的多

网友(2011-02-20):
本论坛有无缝管生产的专门资料,天钢的,兽兽

网友(2011-07-06):
看来钢管同行还是很多的么

网友:
烧红以后穿孔旋扩而成,当然这个只是通俗说法,实际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轧制定径热处理等,

网友:
无缝钢管是管坯经 加热 穿孔  轧制  减径 冷却 矫直等基本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