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能共享吗?

楼主(2011-01-05):
请问高手这图上的小手是什么意思,草图能共享吗,有什么用处,,请教高手

网友A:
小手的意思是这个草图已经被两个特征使用了。

网友(2014-08-11):
引用 网友A:
小手的意思是这个草图已经被两个特征使用了。

请教:你这个怎么做出来的?拉伸面和草图面不是同一个面,你是用等距吗?等距效果也不一样呀,如何操作的,请教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