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桥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1-05):
下面这个图片,是一个负遮盖(正开口)四边控制滑阀的等效可变液阻网络,及其与电桥的类比。把这样一个滑阀进行等效变化成液阻网络,有什么作用?

楼主:
1:先导溢流阀以及减压阀等先导阀的B型液压桥路工作原理以及桥路的输入是流量还是压力等。
  2:液压桥路主要应用在那些地方,它的主要功能又是啥。

网友:
液压桥路主要来分析滑阀开度对流量压力的影响,与电桥相似,在一定的电压下,电阻与电流的影响

网友(点评):
恩,受教了!谢谢!O(∩_∩)O~

楼主:
下面这个图片是液压桥路的原理图,对于A型桥路,最下面的那个类型怎么能够等效于A型桥,不是很明白,对于B型桥路,最下面的那个类型怎么等效于B型的,也不是很明白。谁知道的话,能否讲解一下!谢谢哈!O(∩_∩)O~

网友A:
考虑下电路中串联分压的原理,电压就是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下电路中串联分压的原理,电压就是压力

恩,这个知道哦!呵呵,那个图片上的A型桥最下面的那个P0和P之间是固定液阻,为什么能够等效于A型桥那个PO和P之间的可变液阻呐?!

网友B:
楼主的资料来源于路院长的电液比例技术吧?里边已经讲的比较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资料来源于路院长的电液比例技术吧?里边已经讲的比较细了

恩,用的是这一本,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了,就是自己还有一点疑惑!估计慢慢看,时间久了总会明白的!

网友C:
上面的那本书讲的不多,看一下巴克的液压阻力回路系统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那本书讲的不多,看一下巴克的液压阻力回路系统学

好,谢谢哈!O(∩_∩)O~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在学习中,怕误导,还是看看书吧

网友(2014-08-02):
恩恩,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2015-07-05):
来学习的,高见

网友(2015-08-22):
三楼说的言简意赅,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