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橡胶油管上面的文字或型号代码判断油管的类型?

楼主(2011-01-05):
小弟最近在实习的时候看到橡胶油管上面的标识,不知具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如何通过橡胶油管上面的文字或型号代码判断油管的类型?比如说压力大小,长度,是钢丝编织还是钢丝缠绕,一层还是两层、三层。请各位大侠给予指导,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是找出这种管子的厂家,然后去看他们的产品样本。
: n) ]# N$ H7 d5 ~2 F压力大小(bar、psi、MPa等),几层钢丝(Ⅱ、Ⅲ、Ⅳ等),长度大小一般很好识别,管子上直接标有。

网友:
比如伊顿的胶管,上面标有胶管的代号,再查伊顿的样本即可。管子上标有制造地点

网友:
拿根管子请教师傅,一次你就学会了!

网友:
还是查样本比较规范些

网友(2011-06-29):
有国标的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最好找生产胶管厂家的样本看看 都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各厂家油管编制型号不同,必须查所用油管厂家的选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