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的光路气体问题, 请教

楼主(2011-01-05):
有谁了解关于二氧化碳激光的光路气体的进气方向?对切割的质量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
你应该问的是:是轴流式还是直流式二氧化碳激光器吧.

网友:
进气方向与切割质量有关系吗?

网友A:
光路气体的进气方向?光路没气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路气体的进气方向?光路没气体啊

一般光腔里是有压缩空气或出纯氮,且压力为正,目的光腔保证清洁,但和切割质量应该没关系

楼主:
是二氧化碳激光器,切割的质量不稳定,后来有人过来指导,该进气路,居然有效果!

网友:
你说得是激光器里面的光腔吗

网友:
激光器的里才有气体,二氧化碳激光器分横流和轴快流,常见的激光切割机为轴快流的,就是气体的流动方向和激光产生的方向是一直的。气体的压力、流速、光腔的温度、电压等因素影响激光的光斑的大小及强度。是很复杂的东西,不是随便说的清的。光路中要气体干啥吃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路中的气体是保护激去光外光路的通道不受外部的污染

网友(2011-03-09):
对切割质量与反射镜都影响很大
保护气体不纯会割不好
不干净会导致反射镜很容易脏!!
通快激光切割机QQ交流群:106603305
想了解什么里面都可以回答!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大家多把自己宝贵的经验拿出来晒晒!谢谢大家

网友(2011-06-21):
俺通快的机器,镜子坏过几次,自己全拆开了。光路腔充气的主要目的是清洁光路,防止杂质被激光击中发生爆炸。

网友:
有直接的影响!!除尘就是保护光束质量!也就是切割质量!

网友:
首先不明白你问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是发生器内部光路:这个与你问的问题没有太大关系.
如果是折射光路:一般采用氮气和空气保洁.空气保洁比较常见,但是需要选用三级过滤器和空气干燥机来提供气源.如果有水或油进入了光路,那么长时间的运行将先影响光的反射降低切割质量.时间长了将损坏折射镜片..最好使用N2气体保洁,虽然价格贵了些,N2毕竟含O2的成分少很多,对折射镜的寿命大大提高.要知道折射镜片大多是铜片,主要考虑到氧化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