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选择交流伺服电机,请教

楼主(2011-01-05):
  公司要选择交流伺服电机,除了松下、安川、三菱、不知道有那家在交货期、价格的方面有特点?

网友:
安川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尝试下国产,某些欧美就是贴牌台湾的。

网友:
我用了南京埃斯顿的,参数方面跟安川有点像,不过有个卖系统的说埃斯顿的干扰大,不过我现在没有试出来,里面有个伺服主轴的驱动器有个参数可以评估受干扰的情况,我看了一下非常小,比厂家要求的数据低的多,那说明没有什么干扰源。稳定性方面还没有做长时间使用测试。我用的1.5kw的,价格应该只有安川的一半左右。

网友:
我选用的ProNET系列的,据说还是用于5轴机上面的。

网友:
用台达的也可以,性价比合适,就看你选型的具体要求了。

网友(2011-03-01):
你可以选西门子V60产品,在西门子南京工厂生产的,4NM-10NM的,全球质保,如需要可以联系我,025-52868210

网友:
你可以选西门子V60产品,在西门子南京工厂生产的,4NM-10NM的,全球质保,价格和日系的差不多。如需要可以联系我,025-52868210

网友(点评):
国产西门子,做工太粗糙了,有一种糊弄中国人的感觉。

网友(2011-06-08):
现在富士电机比较有优势,尤其是货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