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接剂,想粘接金属与塑料,最好能耐油

楼主(2011-01-05):
粘接剂,想粘接金属与塑料,最好能耐油。
塑料是做塑料杯的塑料
请问哪种粘接剂适用,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AB胶。把表面打毛,就是固化时间有点长。

网友:
要看你的组合结构而定,因为塑料的品种很多,不是啥胶都能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一般的叫做双管胶的?
耐机油吗,印象中耐油性能不太好,固化后较脆,与塑料粘一起会不会塑料变形就调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少AB胶都耐油。强度也不错,主要是1表面要打磨粗糙,2将灰尘油污清理干净3按比例配制4固化时不要移动。5固化时间要保证。

网友:
AB胶(哥俩好)。用双组分环氧树脂胶粘接性和耐油耐温都不错。

网友:
哥两好有股异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