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控制液压伺服阀工作的电路图?

楼主(2011-01-05):
我一直很想学习一下液压伺服阀的控制电路,谁那儿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做过相关的,可否交流一下?!谢谢O(∩_∩)O~

网友A:
伺服阀一般是和自己的控制单元配合使用,上位机接受反馈,并发信号到伺服阀的控制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阀一般是和自己的控制单元配合使用,上位机接受反馈,并发信号到伺服阀的控制单元。

恩,是滴!我看到一些专利是关于伺服控制电路,大多数是通过数字器件(如单片机,FPGA,PLC)对步进电机进行控制,这方面的资料倒是蛮多的。我想知道直接用模拟电路来进行的控制,这当面的资料或者电路,谁了解?!谢谢哈!O(∩_∩)O~

网友B:
我只是想进来学习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想进来学习一哈!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就是使用+-10V控制。

网友(2019-12-02):
如果用单片机做,如何实现-10v到+10v的过渡呢?模拟量从一个端口输出-10v—+10v的电压,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