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数控车车出的螺纹头毛刺 人工去太麻烦了!

楼主(2011-01-06):
怎么解决数控车车出的螺纹头毛刺  人工去太麻烦了

网友:
先要找出产生毛刺的原因,然后再去解决。因为产生毛刺有很多种原因,所以你这样问太笼统了。

网友:
倒角,大点,正常X是Z向的3倍

网友:
倒角。
! Y: G( ~3 c( _' K车螺纹加一刀精车。

网友:
螺纹在精车外形一次 然后再修一次牙就很漂亮了

网友:
把角打大些,就可以解决了啊,

网友:
5楼和六楼的兄弟说的还算有道理

网友A:
车完螺纹再精车外径倒角一次反走刀, 然后再加工一次螺纹就很漂亮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解决了

网友:
改进你的加工过程

网友(2011-02-24):
加大倒角可行!!!!!!!!!!!1

网友:
要叫我做我会在挑丝结束时在倒一下角.后在执行一句挑丝程序.记住要用上螺纹刀片的修光刃.加工完后你会爱不释手

网友:
车完螺纹后可以再用螺纹刀走一下倒角路线。

网友:
非常有道理, 顶一下!

网友(2011-03-27):
引用 网友A:
车完螺纹再精车外径倒角一次反走刀, 然后再加工一次螺纹就很漂亮了

管用。。。。。。。。。。。。

网友:
倒角在精车螺纹

网友:
浪费时间,锉下,问题解决了,在计件工资下,再一走个倒角,浪费时间

网友:
用G76车出来的平滑,加倒角还,四次精车

网友:
长经验了。谢谢楼上这几位

网友:
长见识了呀,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需要多刀车

网友:
倒角
倒大了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倒大角好像还是有毛刺的噢

网友:
先倒角小点,螺纹车好以后再直接用螺纹刀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