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高压清洗机,出水管路抖动

楼主(2011-01-06):
    使用的本田高压清洗机出水管路抖动,使用过程中,水箱里面的水抽干了,没有及时加水,使用了30秒左右,加满水之后,再次使用,出水管路就开始抖动了,不知是什么问题?在此求教,谢谢!

网友:
内部吸入空气了,汽蚀严重的可能会破坏整个体统管路和阀件,必须先把前端枪把和软管接头分离,软管直接卸压排空气,再不行的话只有拆开泵头往里面灌水,直到水溢出,不再有气泡为止。仔细看看说明书吧,应该有注明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是吸入空气了

网友(2018-04-12):
有空气,需要排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