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冷冲模具好用么,功能怎样?

楼主(2011-01-06):
请问一下,有用过solidwork冷冲模具设计的吗?好不好用,功能怎样?好象平时很少听说。

网友:
楼主是指的什么,是说用SOLIDWORKS来设计冷冲模具,还是指设计库里面的的成型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solidwork来设计冷冲压模具。就象proe 的pdx一样

网友(2011-12-29):
就和画其它的机械结构图是一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