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冬季冷凝水问题

楼主(2011-01-06):
冬季工件从外面进入车间由于温差表面会产生冷凝水,造成工件产生锈蚀,工件形状较复杂,不知各位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网友:
      擦掉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1尽可能降低室内温度
+ K6 o5 ]1 C; ^' K2把工件先放在温度不太高的室内,待工件温度上来后然后再转到加工的室内